[手持表] 共立克列茨KEW 1021R 万用表测试体验

楼主(2025-01-07):
第一次见原厂型号的硬封0660芯片!其实0660并不是原厂型号,这一系列对应宏康原厂的型号是HY12P66/65,之前一直没见到有这一型号印字的原厂硬封,只在胜利主板牛屎旁边见过这一型号的标注。
今天拿到了共立克列茨的1021R,拆机发现是HY12P66的硬封芯片!
速度精度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只是用料做工比多数国产同方案的要好!
没有小电流档,毫伏挡集成电流钳功能,所以,它就是个倾向电工使用的表。
二极管挡电压和量程比我们熟悉的0660系列,低了很多,好好的电压和量程不知道为啥要降低!
背光灯非常暗,在光线好的时候,开背光几乎感觉不出来背光。
表笔座非常紧,两片式的金属管。
背面表笔收纳支架类似187的设计,是可拆卸更换的。
转盘定位准确,手感轻松。

网友:
支持。

话说这牌子在日系里应该甚至排在三和后面吧。

楼主:
屏幕亚克力贴的不太准,左边缝隙明显比右边大。背光打开后,昏暗环境下才能看出背光。打开台灯后,背光几乎看不出来了。当然,按理说,背光就是昏暗环境使用的。但是,很多人喜欢大白天开背光,毕竟多数表开启背光,屏幕看的更清楚,更漂亮。

网友:
图挂了

17℃

网友:
1.图片全挂了,
2.能闭壳校准吗

网友:
日本表里面的杂牌。

网友A:
你那个电阻100kΩ,500kΩ,1MΩ,5MΩ的标定值是多少?如果标定值就是整数,这表的线性不是太好。
去年吧,这时候说是前年了,这表刚出来时,我在本版问过有没有人玩过这表。当时对基准电阻性能有点拿不准,电阻体积太小的话电压系数有可能会更明显,长稳也可能有影响。0603的薄膜工艺对于手持表没问题,但0402的薄膜我也没有长稳和电压系数测试数据。还不能判断这个线性的问题来自于基准电阻还是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阻100kΩ,500kΩ,1MΩ,5MΩ的标定值是多少?如果标定值就是整数,这表的线性不是太好。
去年吧 ...

这大屋子用这封装也太小气了各种工艺的不确定因素权重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大屋子用这封装也太小气了各种工艺的不确定因素权重太大~~~

用0402在大部分位置也没什么,但有些位置没有测试数据不能轻易换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阻100kΩ,500kΩ,1MΩ,5MΩ的标定值是多少?如果标定值就是整数,这表的线性不是太好。
去年吧 ...

从哪看出来是0402封装的?

楼主:
放两个电阻对比一下,一个0805,一个0603  这样很明显了吧。0402的封装肉眼都不好观察了,小太多了。

网友C:
屋里18°C,暖气再开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屋里18°C,暖气再开大点

哈哈,你以为他不想开大,但是他控制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两个电阻对比一下,一个0805,一个0603  这样很明显了吧。0402的封装肉眼都不好观察了,小太多了。 ...

确实是0603,我也看走眼了,扫了一眼,估计是那小电容影响 了判断

这表做工还可以,外壳看起来质感不错呢。

网友D:
那个类似氖泡的是什么元件?放电管?

网友:
像氖泡,估计是高压保护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两个电阻对比一下,一个0805,一个0603  这样很明显了吧。0402的封装肉眼都不好观察了,小太多了。 ...

看图粗略瞄一眼,不准,看来是0603,那么还可以。
你那个几个电阻标定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类似氖泡的是什么元件?放电管?

玻璃放电管,和通常用的zvr功能类似都是过压保护的,但寄生电容小得多。

网友:
可能是看多了国产贴片器件的风格,觉得国外表的贴片器件挺好看,潜意识感觉高档的样子.

网友:
有了大图看起来这表做的还是比较用心的。
电压输入端用了一颗陶瓷滤波器。
玻璃放电管是日本厂家一直比较喜欢用的,峰值电流不如zvr但钳位效果更好,寄生电容也更小。因为前面有ptc所以稍小的峰值电流也足够用了。万用表输入电容主要就是来自这里和布线。这样有助于避免表引起的异常振荡。
插座其实不是两片而是一片的,焊接+螺丝,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表笔插拔过程中板子的应力。

这个表也用了合金贴片检流电阻,这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大趋势。楼主不妨也测一下5min漂移。
楼主原测试方法有小问题,是假定电源恒流输出不变,串联两块表进行比较的,实际上电源恒流输出也是靠内部采样电阻做反馈的一样会有漂移。标准电阻+恒温油槽并不是一般玩家可以做到的。但可以变通一下,先用电源加一块表工作一段时间待稳定后,再接入待测的第二块表,来检验第二块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