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生活涂鸦智能插座改造

楼主(2025-01-07):
为占位而生

切之

诺基亚

注胶

网友:
直接做成分体,或者插线的不也行吗?

网友:
应该给那个插排拆了,直接把开关那块锯掉。集成到插排里

网友:
貌似改了个寂寞?

网友:
这个。。。意义何在

网友:
改了改寂寞沙洲冷

网友:
改造效果不大。

网友:
效果不很好吧

网友:
没看到少占插座的位置啊

网友:
有损改造无法复原了。

网友:
外接诺基亚充电器插脚,固定是个问题。不如直接外接一个带线的2相插头。

网友:
我直接拆开把脚废了  接上两根线出来

网友:
把里面的电路板取出来装在86底盒里更好。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颜色不搭配。

网友:
这种插脚真是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