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万魔的睡眠豆蓝牙耳机

楼主(2025-01-07):
闲鱼上买了些万魔的时尚豆和睡眠豆耳机,都是时间长了里面的电池坏了,万魔的东西挺不错,设计用料都挺不错的,下面拆个万魔的睡眠豆耳机

拆法类似以前拆苹果的耳机,用吹风机吹热一会,里面胶会软,然后用各种方法拆就是,很难无痕拆开,拆开后换一样的电池后大多就能复活了,晚上睡觉时听听音乐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多少入的?20以下应该还可以把,比较买电池也得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入的?20以下应该还可以把,比较买电池也得几块钱

折腾全是钱,时尚豆买了三对花了八十左右,修好两对,睡眠豆买了九对,也是花了近八十,拆坏一对,修好五对,还是三对没电池换了。这东西第一次拆很容易拆坏,东西太小,焊电池焊动铁单元对我来说都是极致了。我耳朵耳型差,大多的入耳式戴不了,不过睡眠豆挺适合的

网友:
也撸过几块几十块的,买到最值的还是出口日本的一个品牌忘了叫啥,长方形盒子,音质一流,充电就能用

网友:
家里的各类耳机都可以摆地摊了,可占地方了

网友:
搞修理耳机,挺专业的哈!

网友:
AIRPODS PRO 不好吗

网友B:
我睡觉前都要听着小说入睡,也是想找一款可以睡觉时带着的,看来这款不会,新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万魔周董代言的,音质不错有水平

网友:
不错不错的手艺,有时间打点一下小耳机也有一些玩法与打发时间

网友:
耳机比较小,拆修手艺不 错

网友:
这得配放大镜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全是钱,时尚豆买了三对花了八十左右,修好两对,睡眠豆买了九对,也是花了近八十,拆坏一对,修好五 ...

价格还可以,全部修复在出售还是划算的,不过我以前也弄过一些耳机,也有万魔的,还有很多华强北的,后来只修复一半,最后还是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睡觉前都要听着小说入睡,也是想找一款可以睡觉时带着的,看来这款不会,新电池能用多久?
...

三四个小时吧,可以侧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四个小时吧,可以侧睡

那当睡眠耳机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可以,全部修复在出售还是划算的,不过我以前也弄过一些耳机,也有万魔的,还有很多华强北的,后来 ...

嗯,也就自己玩玩,这东西里面有电池后,也就三年内必坏的必换电池的,所以没使用过的箱说全也就6.70元左右,你开壳修的手艺再好总不能超过40,所以反而玩不了的,而且我这次买的居然很多充电盒的电池也不行了,再换电池成本又高又花时间,所 以修复后出售就是自己找事了

网友:
3,4对同款蓝牙耳机都在吃灰中了

网友:
慢慢地 你会视力越来越差  看东西模糊啦……

网友:
大小了,一拆就拆坏了,难以恢复,没买过安。

网友:
内部有点料,确实比华强北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