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薄板材和角铁没有合适的切割工具用航空剪也不错!

楼主(2025-01-07):
偶尔切个铝型材、角钢,之前用的角磨机切,怕不稳又买了个角磨机切割支架,可是每次切声音又大,只能拿到楼下;
这次买了一把航空剪,店家说能剪1.2mm薄角钢
买回来一试别说还真行!手感也不错

切薄的角铁的话就没必要用这种专用铡刀了

又试了试1mm铝板,比我原来用电磨切的要好

网友A:
多少钱入手?这玩意这么厉害吗?铁皮也能剪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专门给飞机剪铁皮的

网友C:
这东西便宜,记得几年前,数码值得买有卖手兵器航空剪的,5元一把,论坛很多人都买了,现在看也不贵,11元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便宜,记得几年前,数码值得买有卖手兵器航空剪的,5元一把,论坛很多人都买了,现在看也不贵,11元 ...

就是那时候入手的,很多人跟风了吧
虽然说几年了,才用一两次
用的时候不多,但不能没有

网友D:
用到的场景不多,还是撸了再吃灰吗

网友E:
看来你这个不错,之前有一个铁皮剪也就能搞一下易拉罐之类的

网友F:
看剪刀外表像是铝合金材质的 我有把剪刀剪线槽板 和彩钢板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入手?这玩意这么厉害吗?铁皮也能剪动

pdd 64块,还有便宜的只要4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剪刀外表像是铝合金材质的 我有把剪刀剪线槽板 和彩钢板都可以的

看介绍说是高碳合金钢加特氟龙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这个不错,之前有一个铁皮剪也就能搞一下易拉罐之类的

主要造型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到的场景不多,还是撸了再吃灰吗

用来对捡来的材料进行分割和粗加工,就不用总是用电磨去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就是专门给飞机剪铁皮的

这么高级

网友:
手工剪刀就是刀钝了或者崩口了就不好剪,以前买了个用电钻的冲剪转接头,还行

网友:
这个已经买过3把,工作量小的时候还行

网友:
能剪开1.2mm的角钢?真没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pdd 64块,还有便宜的只要40多

64块?这奸商赚得也太狠了!其实有些工业品拼多多未必比淘宝便宜,应该多比较比较才好。

网友:
用的时候不多,但不能没有

网友:
薄铁板剪子比切割机好用,我做了十几个工具箱了,都是用剪子剪的,不锈钢0.8以下,铁板1.0及以下很好用,铝板更好用,切割机切这种软材料反而不如剪子好使。

网友:
64块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