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主控PS2251-19优盘量产修复教程

楼主(2025-01-08):
首先打开量产工具选择低格扫描,模式选择强制D1

然后是选择固件,一个是主控固件一个是颗粒固件。主控固件一定要确认选对不然就找教程短接吧,我还没找到这个主控的短接教程。

固件1选对应主控的,文件在BIN_FW中选择

固件2也要看前面对应的主控基本前面主控对了就没问题开pslc最好选mlc的固件,文件在ISP_INFO文件夹里面

然后就是ecc这个听说可以不用设置,我是设置的10。 还有这个bin容量最好自己设置一下,群联这个自动容量比较死板。按原来tlc能开出的最大容量1/3设置。我这个是128g的我用128,120,117分别除以3依次设置了一下能开出42g。不设置的话只能开出32g。

然后开卡,低格到爆这个红。这时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然后点这个是不设置bin开出的容量

击更新,在去设置里选择高格,扫描模式选择已低格

后开会儿后还是会爆红。但这个时候电脑已经可以识别到这个u盘了,这时候可以直接退出量产工具然后格式化这个u盘。然后再去跑个全盘读写看是不是slc。 这个是开pslc之后的速度。其实读写可以上210m/120m的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了,有群联大佬可以教教我吗。

量产工具版本得是3.80及以上的。

网友:
请问强制D1模式跟模式C什么区别?
还有ecc设置是在哪里的

网友:
STtool我记得不用选固件的,他可以自动匹配。

网友:
这种叫做   HeiPian工具吗

网友:
求一下群联ps2251-19的量产工具

网友(2025-02-21):
大佬,请问有量产工具吗?

网友:
好吧,没看到下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