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废物利用,DIY独立显卡、蓝牙无线小主机 - 大水牛0203机箱

楼主(2025-01-08):
多出来一堆配件,又不想处理,买了大水牛0203机箱电源,自己动手DIY一下,做了一台独立显卡、蓝牙无线小主机。
0203机箱尺寸是26*30*6.5厘米配250瓦内置电源,比买外置电源的同尺寸准系统我觉得方便点。
由于不是一次改装完的,是用到哪里改到哪里,回头总结:1静音;2散热;3支持独显;4自带无线和蓝牙;
改装思路:
1、静音散热整体思考改装。电源风扇从1.5A换成0.1A,电源噪音下来了,散热能力降低。机箱前面板开孔,增加5020风扇从主板取电,增加机箱内热交换。
2、定制8.5--10厘米PCIE3.0双90度延长线。显卡横置,机箱背板横切刀卡接口,显卡挡板和机箱后壳钻1对穿螺丝孔,显卡以后用螺丝螺母拧在机箱后壳固定。
3、买AC8625 M2口无线网卡和内置天线,内置天线布置在前面板塑料外壳里面。

改机箱散热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981-1-1.html
拆解电源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877-1-1.html

下面进入正题:

正面照和尺寸图

改造前和改造完成的样子,SATA SSD要换成M2,不占空间,主板最好有双M2口,无线网卡要占一个口,内部更整洁

机箱背面改造前后的样子

机箱背板和网卡内置天线改装详图

建议买大点的电源,可以上好点的配置,右边PCIE 双90度延长线

楼主:
改装成功,便携性、无线效果都还可以。
有点动手能力的朋友可以试试。工具:钳子起子等常规工具,加一个小电磨。
网卡至少AC8625起,8625支持双频5G,蓝牙4.2,支持WIN7,不挑CPU,什么系统都能用,WIN7系统下最后的荣光。
INTEL 9系显卡就挑CPU了,通常8代CPU起,更老的CPU、主板无法匹配。
如果你用12代改装,12100F性能强劲。可以匹配更高档WIFI6和WIFI6e网卡,刷网页嗖嗖的。。。。
由于电源限制,不建议装高功耗游戏显卡。显卡功率一定要和CPU、主板、内存等硬件计算好功率再搭配,以免烧毁硬件。
显卡只能装刀卡刀卡刀卡
目前最高规格6400 3050
我都是淘汰配件,只新买了无线网卡、内置天线、转接板、PCIE双90度延长线。花费70块,机箱电源原来买的100多

楼主:
淘一下看有没有低功耗的P106-100刀卡,如果有,这机器性能直线提升。

网友:
itx小机箱更有美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一下看有没有低功耗的P106-100刀卡,如果有,这机器性能直线提升。

刀卡竖着也装不下吧 感觉机箱厚度不够

网友:
厉害了~这改装无敌了

网友:
就这独立显卡还不如直接用核显

网友:
改装成功,便携性、无线效果都还可以。

网友:
我搞DIY不喜欢小机箱

网友:
N年前我也花几百块配置了一台性能过时的备用电脑,光显卡好像就花了300多,机箱50,主板CPU都是买的,只有散热器是二十年前剩下来的。刚开始还能玩游戏战争前线,结果没用上,闲置几年彻底淘汰,垃圾佬给了60元还是看在4G内存条面子上

网友:
这机箱还真是小巧

网友:
现在的迷你主机更小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如再加个挡板都规整不少

网友:
这是要压缩和挤榨到接近极致的节奏啊

网友:
挺有心的,赞赞

网友:
在侧板开12-20的孔,加12-20的静音风扇。。谢谢分享

网友:
机箱太小了,空间紧凑。

网友:
我感觉这显卡还不如用8代或者9代U的核显

网友:
手艺不 错,小主机用着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