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终于找天宇贴牌指针表了,挂上胜利标志好看多了

楼主(2025-01-08):
继优利德,宝工,网红等一系列找天宇代工不同皮肤后,昨天发现胜利网站也出现了天宇88B类似的代工表。
感觉配上胜利标好看许多就是价格贵了点,要是和天宇价格接近就好了。

有点疑问,目前指针表这块除了老款MF系列,是不是新款指针只有天宇在研究了。手上有几块MF63挺笨重的,用的次数很少,但是很精准。不知道新式指针万用表和老款用运放和线绕电阻的老式万用表有啥区别?新式的耐摔么。。。老式的不敢带出门。
老式MF63现在还能带上工地么,还是说只能当花瓶供起来了,不过之前因为误判,用电阻档测了零火倒置的插座,指针乱颤当时乱颤的帖子,挺好玩,挺后怕的,但是表没事,可见基础安全保障还是可以的,这些老古董和新款指针表有啥区别么?

楼主:
到货了,看了一下估计就是天宇改,不过也有几个优点。
1.就是标记全是标的数据了,估计是方便胜利售后进行维修,也方便了我们捣鼓学习哈哈。
2.胜利聪明了,至少知道把编号88B都给改了,都改成VC标志了,细节做的可以。
3.外面软胶变成全包围了(这点不错),把吸铁石去掉了换成挂钩了(那个凹槽还有,可以自己加个吸铁石)
4.表笔很垃圾两支表笔0.2欧,PVC材质的105°耐温。很难插进去,不过这个插座很好,用别的表笔插进来跟万能。
5.10K档12V说白了就为这个来的,调零档位差距还是大,没有MF63不同档位调零跟轻微就行。不过难免,毕竟20kΩ/ V的,MF63是200kΩ/ V的。
6.保险丝0.5A/250V的由天宇的自恢复保险变成了保险管,我是感觉一次性比可恢复好,这个设计应该是对的。没送保险管,估计知道自己买保险管肯定比自带的好。
7.经网友提醒,看了一下刀盘,过孔避开了中间,很细节不错。出厂给涂脂了,不用自己再拆开涂了。
8.一个3连片,一个二连片,看着结构很简单。

总结一下,这表适合有胜利情怀的人吧,很不错的表,比MF63的精度刀刀压线差远了,不在最佳读数角度是线性一般有误差,干活足够用了。

楼主(2025-08-26):
不知道不觉这指针表买了半年多了,一直用数字表很少拿出来用,最近办公室用着玩,发现指针容易不归零(好像很多人都反应天宇88B不归零)。

调归零旋钮无效,然后拆开看了一下,好像是出厂螺丝拧的太紧了,摩擦力太大导致。

然后这里松了半圈就好,大概就是刚好下方可以晃动又不会偏心状态

也不知道对不对,自己就这么调了,然后表就正常了,也正常归零了。目前状态良好。

不知道是否错误调试了,好像表针不能自己乱调。请大佬们指正。

网友(2025-01-08):
机械表都不耐摔啊,MF63带工地上浪费了,强电根本用不上啊,不如带炮灰MF47表,新款表大都用贴片电阻了

网友:
MF63 感觉是不错,我也有一块,有交流电流功能,功能很完整。个头大些就大些,摆在案头很有感觉

网友:
外壳与某品牌一个样,同克

网友:
这个表看着挺好看的,指针式的万用表也挺好用的,虽然大家都喜欢数字表,而且大部分都在用数字表。

网友:
这些代工表,是不是性能都和天宇的表一样,还是有区别?如果一样,直接买天宇对应的型号就好了

网友:
没见到内部做工和用料。

网友:
时代变了,和连胜都要改制

网友:
手里只有一个500表

网友:
开年流行晒表嘛

楼主:
哈哈,看到胜利想买块的,不过确实也想晒晒表,有几块从学校里收的MF63是装在皮箱盒里的,其中2块表的皮盒都发霉了,哈哈。品相好的继续放着了,发霉的我把盒子扔了,拿出来用了,感觉挺精致精准的,挺喜欢的用了半年多了,基本能媲美三位半吧。

网友:
要面子还是接受现实,胜利看看自己的研发团队,思前想后几年后,终于还是放下面子接受现实!

网友:
搞强电与弱电的用表需求不同

网友:
指针表要老表就好,觉得没必要上新表

网友:
指针表有几块了。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帖,拆开看看内部电路、做工更便于与老表对比,
就目前的理论、技术而言,指针表看一些渐变的模拟量,还是有比数字表优越的地方,数字表采样率再高毕竟还是阶跃

网友:
我认为2025年了,新设立的指针表还是没有背光灯的话都是耍流氓

网友:
指针万用表如果能解决不需要调零就更好了。

网友:
不好看,红红绿绿的

网友:
天宇的内磁表和外磁表买过很多,总的来说折腾的过程中发现表头比其他同产品做工还算不错有很多创新,特别是它家的内磁表头还可以机械调表头灵敏度其他品牌的内磁表头都没见过,且线性比外磁的好多了、阻尼感也不错、不怕摔,它家外磁表除了重想不出啥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