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正泰ZTY0103A万用表拆解,掉了一颗C5电容有大佬知道大小吗

楼主(2025-01-08):
掉了一颗C5电容,不知道是多少,有大佬知道的吗?

网友A:
夹C1、C2看看,应该差不多

网友B:
楼主大可放宽心,看焊点不像是脱落了------除非下了生产线就没焊上。

网友:
看看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现在是什么故障现象?看焊点饱满啊,是出厂就掉的还是自己焊掉了?

查了下,确实有电容: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684-1-1.html

网友:
怎么知道是掉落的?拍个特写照片看看。

网友:
转盘字体还挺大的不像有些密集的容易看错。

网友:
应该和C6差不多大小

网友:
那应该是个空点!不像是掉的

网友:
看起来不影响使用 可有可无

网友:
焊点饱满,不像是脱落,除非人为焊下

网友:
不像是掉的

网友:
焊点很整齐,不像是掉了,像本来就没有。。。谢谢分享

网友:
本来就没有电容了,不是掉了

网友:
看焊盘不像掉了的样子呢。。。

网友:
主控外围的要是不影响使用,就别管它,要是用带感应电的烙铁弄它,击穿芯片就不好了,折腾精密元件电烙铁加根地线比较稳当。

网友:
空焊不用管,都是玻璃保险比较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C1、C2看看,应该差不多

不一样,掉 了一个弄飞了,不知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可放宽心,看焊点不像是脱落了------除非下了生产线就没焊上。

有一个,让我弄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