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做的电阻板

楼主(2025-01-08):
看看还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100欧姆应该再留个并联电阻位置,但是没位置了

网友:
拆哥的新年新装备.

网友A:
做个大的不就有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大的不就有地方了。

太浪费板子了

网友B:
准备出售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出售吗?多少钱?

必须出售,别谈钱

网友C:
最该改进的地方就是要换好的电阻,最低金属箔,要么直接金封

网友D:
标准电阻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准电阻难找

好找,多的是。

网友:
焊盘外边可以做一个PAD当测试点.板底这类焊盘我喜欢同网络敷铜,这样DIP过孔会坚固很多,不担心大电阻拉扯坏过孔.

网友:
100Ω和1kΩ,可以加2个测试点做4线。

网友:
做4线,线加粗

网友:
10M占地超标了

再给100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备出售吗?多少钱?

9.9包邮

坛友倒贴1万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该改进的地方就是要换好的电阻,最低金属箔,要么直接金封

我去,饭要一口一口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饭要一口一口吃

普通人烧基准的终极小目标,不如直捣黄龙,何必为了些许莺莺燕燕逗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饭要一口一口吃

见是两个连一起,干脆一步到位弄几对孪生金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是两个连一起,干脆一步到位弄几对孪生金封的

资金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人烧基准的终极小目标,不如直捣黄龙,何必为了些许莺莺燕燕逗留 ...

但我不是普通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