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简单升级

楼主(2025-01-08):
用了好多年的雷柏无线鼠标,具体型号忘了,背面标签被我撕掉了。

先换脚,纯铜的。这个人家只能以100为单位卖,没办法,10几元买了100个。

原来这鼠标是用1节五号电池的,直接上4.2v也没问题,所以直接搞了块聚合物,把壳子里面好一通破坏,总算安置好了。那线是耳机线,贼好用,小区垃圾堆捡了不少耳机,拆了很多这种线。

微动也换了,TTC的,手感确实很棒。

充电口做在里面了,打开电池盖才能看见。

专门改造了个充电头,热风枪吹热,掰弯。

网友:
充电头 :  我弯了

网友:
这小个子的鼠标,除了携带方便,那手感。。我还是喜欢传统大小的鼠标。

网友:
专门改造了个充电头,热风枪吹热,掰弯

网友:
手大吃四方呀

网友A:
铜脚垫,这个创意好,使用效果怎么样?如果好我也去改改。电池充电口为什么不开口放外面,这样每次充电不用拆。

网友:
脚贴要多才会顺滑,这个升级的地方主要在于原来形状的角太尖了,侧向移动的时候会不如圆角,又不如圆点。但是你面积减小了可能对于重鼠来说影响还是挺明显的,你这个重量应该100g往上了

铜材质不是太好,氧化了长铜绿,小白点贴满更经济且好用

网友:
鼠标:我何德何能……

网友:
铜脚很好用吗

网友:
用铜脚,也不问问桌面受得了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脚垫,这个创意好,使用效果怎么样?如果好我也去改改。电池充电口为什么不开口放外面,这样每次充电不用 ...

要放在布面鼠标垫上用,桌面用,声音受不了
充电,半年才一次。

网友B:
电池充电口为什么不开口放外面,这样每次充电不用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放在布面鼠标垫上用,桌面用,声音受不了
充电,半年才一次。 ...

丝滑不?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用铜脚垫,这个创意不 错

网友:
热熔胶真的是万用胶,搁哪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充电口为什么不开口放外面,这样每次充电不用拆。

不用拆,打开那个电池盖即可。

网友:
按键看起来不错

网友:
赛博鼠标啊,4.2的电压直接能用,我也是服了

网友:
对啊,铜脚很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