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多个WINPE 弄在一个U盘里,有什么缺点???

楼主(2025-01-08):
如题!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问题是怎么搞进去?一般的PE都有自己的写入工具,写入时也都是要重新格式化U盘的。。所以你是要把多个PE系统分解,再重新打包,再一次性写入U盘里吗?

网友B:
以前搞过几次winxp和win7、win和mac双起动,那都是在硬盘上,优盘从没这么想过更没搞过。理论上应该可以,但得是pe系统本身支持才行吧

网友C:
先用Ventoy做好U盘,再把不同PE的ISO放进去?

网友D:
你会用就没有缺点,你不会用也不可能多个弄到一起。

网友:
先用Ventoy做好U盘,再把不同PE的ISO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怎么搞进去?一般的PE都有自己的写入工具,写入时也都是要重新格式化U盘的。。所以你是要把多个PE系 ...

看6楼别人说的,或者是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搞过几次winxp和win7、win和mac双起动,那都是在硬盘上,优盘从没这么想过更没搞过。理论上应该可以, ...

看6楼别人说的,或者是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Ventoy做好U盘,再把不同PE的ISO放进去?

是啊     ,看见网上有人这样弄,看着很方便,那些PE的优点都可以用上了。

过程是会弄,但看见某些人说启动慢、有时候启动不了之类的。。。

网友:
启动的某个步骤的模式是一样的,也就说假如遇到某种启动不成功,那这几个都不成功
假如,你应对的电脑很单一,那无所谓

网友:
理论上来说没问题,上次我做了一个32G的U盘,是安卓上拆下来的EMMC,刚搞好时,至少20个区,20个盘,格式化也不行,后面是进磁盘管理,把每个区删除,每删除一个,活动区就大一点,一直重复20回,才变成一个活动区,再新建再格式化才变成一个盘符,你能想像一个U盘插电脑上,弹20个U盘出来的感觉吗?每个进去就4M,,只有最后两个盘是以G为单位。

网友:
6楼说的对-----先用Ventoy做好U盘,再把不同PE的ISO放进去
或者类似慧荣3281这些主控的U,可以量产多个CDROM,一个PE量产一个CDROM也行,不过就是启动引导的时候,启动项比较难分辨,很可能得一个一个试对能试到你想用的那个PE。

网友:
ventoy加多个ISO,使用没感觉启动慢之类的问题。现在我用的系统U盘都是这么弄了。

网友:
量产CDROM相对靠谱一点

网友:
没什么缺点,我用ventoy,下iso或者wim的p丢进去就行了,另外大白菜什么之类的启动盘工具也自带多个pe,偷懒就用这种

网友:
三区三启,可以应付绝大多数需要了

网友:
我就这样啊,用Ventoy,多合一,一直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会用就没有缺点,你不会用也不可能多个弄到一起。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E:
就有一个缺点,可能老电脑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有一个缺点,可能老电脑用不了,

老电脑没有了,用新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