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戴尔19寸正屏显示器液晶损坏无法修复最后只留下支架

楼主(2025-01-08):
戴尔19寸正屏显示器液晶损坏无法修复最后只留下支架
原以为是逻辑板故障,拍下故障视频发给淘宝商家,商家说液晶屏挂了,只能报废。

回头考虑下这支架改成电子放大镜的座子,或者将其他显示器改到上面来。

网友A:
一直想知道,不磕不碰液晶直接挂的概率有多大?

网友:
正屏对于某些设计与文本阅读有一些便利,普通人可能不太习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知道,不磕不碰液晶直接挂的概率有多大?

所有事都是有概率的,就像我自己,手里好多台小米的东西都没问题。推荐我朋友买,她的卡2槽就不能用,然后就去换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知道,不磕不碰液晶直接挂的概率有多大?

保存得当,23年前的15寸 Acer  102*768分辨率的 LCD还在用(当年群创刚成立试产液晶屏时的产品),背光还是原装的,有此发黄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液晶坏掉的,基本上都是电源板不行了

网友:
还有电路板可以拆一点零件。

网友: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dell也有质量问题

网友:
可惜了,还是17,19的小屏好用,不需要在右转头看,放棹子上也不占地方。

网友:
还是第一次遇到电脑显示屏坏屏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事都是有概率的,就像我自己,手里好多台小米的东西都没问题。推荐我朋友买,她的卡2槽就不能用,然 ...

京东买的小米手机,新机开机不亮屏,头一回见,只好申请换货

网友:
19寸的正屏显示器液晶屏挂了,就算是不计成本的换屏也难了,只能报废。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个联想机器,放着自动白屏了

网友:
过去的这玩意儿真不容易坏了,16多年的屏左边有白红线了还在坚挺,屏坚强呀,唯一就是价格高点哈,现在是更高科技屏价格确实也便宜却反而容易坏了,搞不懂搞不懂,上哪儿说理去

网友:
现在正屏很少用了后,看上去都拉长了,原来没这个感觉。

网友:
DELL的支架一直是显示器工业设计的佼佼者,记得最早火热的鸡爪支架。

网友:
这是标准的VESA接口支架,大部分显示器都能用的

网友:
是的,这个支架不错,做个台钻支架应该也可以

网友:
大电容

电源板可以利用

网友:
家里有台惠普的显示器,之前保内闪屏找过售后
两年前又开始闪屏,去某宝找拆机电源板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