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自动光圈的FUJINON1:1.4/8-80mm改手动光圈

楼主(2025-01-08):
先看外观

这根线这里的盖子拆掉,很简单的一个4线光圈电机

回位是游丝,不上电是关闭状态

后边壳子拆掉

然后3颗长螺丝就可以打开镜头折腾光圈,这里看游丝更清晰

拨开光圈看看,上边还粘一块ND片

拆下来的电机

ND片也拆掉

搞定,装起来不要盖子就可以手动调光圈了

网友A:
如果如果要精确控制光圈就只能猜了

网友B:
摄像机上的镜头吧?

网友C:
个头真大,莫非是摄像机用的?这光圈用在相机上就是好几个W了。。。

网友D:
本来就可以收到光圈的吧
可能没找到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可以收到光圈的吧
可能没找到地方

确实是可以收光圈的,不过平时是收死,一点光都没有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如果要精确控制光圈就只能猜了

这玩意是机身控制光圈调整进光量用,光圈数值基本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机上的镜头吧?

TV镜头,一般和监控枪机配套
这种塑料玩意应该是室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头真大,莫非是摄像机用的?这光圈用在相机上就是好几个W了。。。

独立的变焦TV镜头里边,这个算小的

最大号的是箱式,一般30公分以上长度,口径10公分以上,我见过60公分长,20公分口径的

网友E:
额,原先自动不好吗?费电点虽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原先自动不好吗?费电点虽然

问题是,你的机子得支持自动光圈………………

市面上的机子,99%都是不支持这玩意的

网友:
这东西估计价格不低

网友:
谢谢分享,手上有个小的带自动光圈的,没拆过,原来里面有个电机的。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接微单试下成像或有惊喜

网友:
相机还是玩手动挡的有意思,但快速捕捉成问题。手头有胶卷相机。

网友:
建议加锁定机构,避免录像时光圈活动。

网友:
请教下 游丝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4线电机,应该是无刷的吧。。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个适配器,把手机接上去,再关灯架在窗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