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微动开关位置不好也会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2025-01-08):
一个小家电因为感觉按键接触不良,决定拆开维修下,想象按照常理本以为就是开关接触不良那么简单喽,所以拆下来以后直接换上一个松下原装的,本以为就此修好了就全部装起来,结果还是一样的很多时候按下去会接触不良,那就有点纳闷了,难道新开关就会有问题?于是测了一下拆下来的松下开关,结果怎么测量都是好的轻轻垂直一按就是通的,我有点明白了,开始怀疑位置角度的问题!再次拆机测量换上去的开关怎么测都是好的<都是很轻轻的按下去>,那就明白了开关是好的,真的就是按下去的角度的问题,因为煮东西发热过以后,塑胶可能有点轻微的变形了,只要不是完全垂直方向按下去,就有可能会接触不良。既然知道了,那也是无法解决的,于是只有垫上一片薄薄的白色塑料片<红色箭头位置>,还不能太厚要不断的调整厚度,重新全部装起来以后勉强能用了,就是也不是每次都能按到的,也有少数几次是按不到的,没办法的就那么凑合着用吧。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完全释放,长期处于半按的状态。

网友:
原装的松下按钮真挺好看的,比国产的那种小按钮要可靠;要说是按键的角度问题,也许有这个可能,我拆过小按键,发现就是一个圆形的小弹片,底座也是一个圆形的铜箔,中间有一个圆点铜箔,没什么啊。

网友:
好多都是外壳之类的变形导致电子方面故障

网友:
的确是千真万确,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没有完全释放,长期处于半按的状态。

我懂你的意思,但那是不可能的哦,确认是完全释放的。现在才知道了哪怕是进口的,也不适合斜向按下去

网友B:
变形量那么大吗

网友C:
啥松下紧下,都是Made in China吧
别迷信品牌

网友:
微动焊的时候倾斜点不就好了

网友D:
这是个啥设备?打印机?

网友:
我拆了不少家电貌似还没见过用松下微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啥设备?打印机?

煮东西的

网友E:
一般只要按键高度一样基本不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按键面板变形了就另当别论。
不过我的一般在这里打小螺丝或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形量那么大吗

不知道多大,我只能是怀疑方向了,实在没地方可怀疑,虽然同样手感疙瘩疙瘩很清脆的,但就是按不出来你说咋回事,拆下来哪怕再轻微的力气上去都是好的,前提是只要是垂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松下紧下,都是Made in China吧
别迷信品牌

我可不管他姓什么的,结论就是一句话:这开关质量真的好,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只要按键高度一样基本不会有这个情况,但是按键面板变形了就另当别论。
不过我的一般在这里打小螺丝或 ...

我理解你们说的遇到过的,也超出了我以前遇到过的范围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很费解的地方。到底斜了多少?装上后我也无法看得到。明明按下去的声音就是清脆的疙瘩疙瘩声,但是他就是不通没反应呀。我垫了一张纸上去也只是好一点,没有完全正常,边上几个开关按下去就明确有反应的,就是这个开关不晓得咋搞的,拆下来却什么都正常,包括那个拆下的也是正常的没坏。就是装上去不正常了,我也留意到那个空隙行程,几个开关手感都一样,并不是按下去开关直接动的,感觉也是有一段相同间隙的

网友:
焊时歪点,焊上不就好啦。

网友:
拆开看里面用料还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你们说的遇到过的,也超出了我以前遇到过的范围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很费解的地方。到底斜了多少?装 ...

建议按键两端焊出引线,装好后测试按键是否灵敏。

我考虑不是按键不灵敏了,验证下呗。看你描述声音很正常,手感应该也不差啊,不像是按键没有接触好。

网友:
弹性恢复才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