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USB行车记录仪拆解来了,镜头是整体的,如何拆修?

楼主(2025-01-08):
昨天说的USB行车记录仪拆解开了,镜头是排线连接的,很容易单独拆下来。但镜头是整体的,最外面的镜片好像是凸镜,起广角作用?里面起雾如何处理?

网上有M12的镜头卖,如果换的话,是否有密封的问题?

再补充下,镜头和底部那个小电路板是可以分离的,两个小螺丝拧上的,是不是单独镜头取下可以清理下,再上点胶拧上可以恢复?

替换成这个?

网友:
如果是一体的就无法拆了,证明水汽进去

网友A:
用干燥剂  这个方法  可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干燥剂  这个方法  可能不靠谱

确实不靠谱,怎么放进去?

网友B:
镜片应该是树脂的 晒变色了。镜头封胶的 别折腾了 而且折腾好了还得调焦 不够麻烦  要么换个镜头模组 要么整个记录仪都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靠谱,怎么放进去?

水  估计是   通过气体的方式进入的

想让它出来  还是要靠气体的方式

镜头埋入干燥剂里    然后适当   升温    水蒸气被干燥剂吸收   不过时间一长    应该还是有水重新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  估计是   通过气体的方式进入的

想让它出来  还是要靠气体的方式

能进入说明已经漏了,没有意义

网友C:
行车记录仪的镜头可以调焦的么?
我怎么感觉我家车的只能简单调一下水平方位,但是拍出来的记录视频也不算清晰,是不是4S店装车送的机器就本来没有自动对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车记录仪的镜头可以调焦的么?
我怎么感觉我家车的只能简单调一下水平方位,但是拍出来的记录视频也不算 ...

固定的,调好了的

楼主:
如果换成网上买的M12镜头,是否还有密封的问题?光两个小螺丝拧上密封不行吧?

楼主:
再补充下,镜头和底部那个小电路板是可以分离的,两个小螺丝拧上的,是不是单独镜头取下可以清理下,再上点胶拧上可以恢复?

网友D:
跟你说,买个带座子的12mm镜头,连座子换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你说,买个带座子的12mm镜头,连座子换上就好

是不是还有密封的问题?如果我这是进水汽的问题,那换的还是会有这问题,因为没有密封,反过来,也可以把现有的烤干再用

楼主:
再补充下,我把镜头继续拆开,也就是拆到仅通光的部分,和光学转换的部分分开,可以看到光通道和转换电路板没有密封!仅仅两个小螺丝固定的。

网友E:
这种树脂镜片变色属于正常现象了,常年受太阳光老化,手机的也一样,用久了拍照会发黄,把前面那个镜头换成玻璃的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并不是密封的。5楼说的是正解。你现在不知道焦距、光圈这两个基础参数情况下。你没法更换。胡乱换只会有4个效果:调不上焦、画面发红、视角变差、画面有大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树脂镜片变色属于正常现象了,常年受太阳光老化,手机的也一样,用久了拍照会发黄,把前面那个镜头换成 ...

那就不是简单的技术活了,一体的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片应该是树脂的 晒变色了。镜头封胶的 别折腾了 而且折腾好了还得调焦 不够麻烦  要么换个镜头模组 要么 ...

整个这个?好像没找到,只看到卖镜头的

网友:
每次看到有大佬收拾这些小物件的时候我就佩服得不行不行的

网友:
买个这个,将M12转成C口就能玩更多的东西了,例如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