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42V2A充电器对比

楼主(2025-01-08):
  手上有两个42V2A的充电器,是孙子滑轮车配套的充电器。没事找事,拆开看看。先看看是什么牌子的。POWER SUPPLY,一查,就是一个“电源”,深圳市海尔顿有限公司出品,里面极其简陋,连EMI滤波都没有,恒流恒压芯片竞还是用的LM258,电流只能恒定在1A,超过1A就打嗝,电流表表针就晃动。

  另一台是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同样没有EMI,也同样的毛病,超过1A就打嗝,待有时间看看是否运放的问题。这两台充电器都没有EMI滤波,大概是给电池充电,纹波大点没啥关系。
  两台充电器电路图我都描了下来,主要数据我都已测试并标注,供大家今后维修时参考。

下面是另一台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网友:
楼主的钻研之心可嘉!

楼主:
图太多,发掉了,补上。

网友:
想必已把充电器电路吃透了,修充电器是手到擒来了。

网友:
10多块一个的充电器,能用就行的原则

网友:
都当爷爷的人了,还在折腾。。不知道我还能折腾多久。

网友:
后级大部分充电器用的是LM358来转灯与控制风扇的

网友:
收藏了,宝贵的电路图

网友:
大隔应该是初级取样电阻的问题,emi和纹波没啥关系吧?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楼主的字体如此标准,在指针表时代可以负责描表盘

网友:
EMI主要是防止反向干扰电网,当然对电网来的脉冲干扰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种没有EMI拿不到认证的。
2A是肯定虚标了,不过看那芯片最大支持100瓦的,厂家减料了。

网友(2025-02-27):
大师的钻研之心可嘉!原来学习过制图吗?图规整。

网友:
老鸟的敬业精神值得我等学习

网友:
楼主描图化费了很大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