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RW30

楼主(2025-01-08):
松下RW30电机坏了,PDD上买了万宝的180电机更换,因为用的是手机充电线拆机线芯,见两条红色的比较粗就用了两条红色的,用大头笔做了标了,但安装时把大头笔涂黑地方弄掉了,分不出哪条接了电机正极,使用中没发现有啥问题,剃须效果跟原来的一样,现在有50%机率是蒙对的,问往复式的剃须刀电机正负线接返了,电机反转问题大么?

网友A:
直流小电机极性就是正反转的区别,又是往复运动的,一点问题没有放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小电机极性就是正反转的区别,又是往复运动的,一点问题没有放心用

我只知道旋转式的肯定不能反转

网友B:
一切全靠蒙的,你也是挺懵的,也是挺猛的。

楼主:
原电机是180的4024型号,PDD卖家页面上介绍是4026,图片是8524,发货也是8524,开始以为1.2V会带不动,装上后发面1.2V也能带动,动力跟原来一样强

网友C:
价格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挺便宜的。

买5个7.89元,10个14元,不过我不需要那么多

网友:
正、反接错也没关系!无非就是左右摆变成了右左摆,反正都是摆动!

网友:
自己用的东西原来什么样的后面装好后没区别就行。
就怕别人的东西,到手修好不知道有没原来的好。

网友:
往复式的应该没有正反转的区别,如果是电机支持反接反转,那就是不影响任何功能的,如果电机不支持反接,那么就是50%的概率蒙对了。

网友D:
不过松下剃须刀,电机比刀头刀网先坏倒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E:
有刷的影响很大,反了磨损快几倍这样搭的顺时针转,如果逆时针反转摩擦大几倍

网友:
刀头无所谓电机的正反转,都可以剃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松下剃须刀,电机比刀头刀网先坏倒是比较少见的。

碳刷总有用坏的一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刷的影响很大,反了磨损快几倍这样搭的顺时针转,如果逆时针反转摩擦大几倍 ...

是有刷电机

网友:
这种小电机反接不知道什么样,工作肯定 会工作,但不知道磨损或者效率会怎么样
但我手上有个电磨,串励电机,没有反正转,多手,加了个开关,做成了能够反正转的
但使用时发现正反转声音明显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旋转式的肯定不能反转

旋转式的刀口有方向性所以不能反转,往复式的正反都是一样的效果,可以拆开看看是电刷的还是碳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式的刀口有方向性所以不能反转,往复式的正反都是一样的效果,可以拆开看看是电刷的还是碳刷的 ...

电刷和碳刷还有区别?不是一样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全靠蒙的,你也是挺懵的,也是挺猛的。

这松下的剃须刀是防水型,装进电机套里就看不到正负,之前我用大头笔做好了标记,装的时候手指把涂黑的擦掉了,看见两条红色都不知道哪条正哪条负,只能蒙了,本来想重新拆开弄的,但摇摆机构实在是非人类设计,装一次都不想拆装第二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刷和碳刷还有区别?不是一样的东西么?

电刷有时候是指那种合金的刷,很薄的一片金属片,碳刷是一般是指石墨+凝固剂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