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一个朋友给的的512G坏固态硬盘

楼主(2025-01-08):
朋友说他这个硬盘2015年买的,最近发现复制数据特别慢,插上它之后电脑也会变卡,我说硬盘快坏了,他说那就给你玩吧,他把数据复制出来就丢给我了

铝外壳,下面有个不认识的品牌LOGO

背面右下角有参数512G

usb-C数据口

屁股

研究了一阵,屁股塑料片可以扣下来

拆下两个螺丝,一个铝片,抽出硬盘和转接板

转接板

导热贴完全没派上用处,下面有标签隔离,上面没对准芯片

2258TX主控,一个比较好找到量产工具的芯片

论坛找一圈,热心坛友有分享开卡软件,RDT跑出来有140个坏块,

量产成功,比原来好些,但速度也不稳定

end
谢谢围观

网友:
颗粒字迹不清晰,还不是原厂丝印,建议跑一遍RDT,不然这东西过一阵还是会自己坏掉

网友:
这硬盘协议是SATA还是PCI-E的?

网友:
好小巧的固态硬盘,散热不好,才坏的,量产一下,就好了。

网友:
熱心會員 板子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
这。。就一片啊。怎么看着好悬的样子。

网友:
只要量产工具还能认出来,就有希望

网友:
手里有个三星的512G的,没用

网友:
这是不是相当于把硬盘改个优盘用?

网友:
不错,里面好歹也是正经硬盘,不是那种内存卡什么的。

网友:
能找到开卡工具还不错

网友:
固态移动硬盘,还不错

网友:
应该还有救

网友:
自己有块120G不知名的固态,时好时坏的,量产工具也找不到

网友:
这个应该能做优盘吧,,好小啊,,

网友:
估计是憋在盒里面热量散不去热坏的!

网友:
开卡成功了,不错。这东西照道理不怎么会坏才对。

网友:
就一块闪片,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
移动固态千万别买这种抽插式盒子的,和外壳不容易充分接触容易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