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秒杀AOC 24bIxh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25-01-08):
帖子就像裙子,越短越好,直接上大招秒杀,没有技术含量,有手就会。

那还是说点吧
测量输入供电19vok

量大电容对地阻值ok
量芯片供电smt电容对地阻值ok
量屏供电电容对地阻值ok
量屏灯供电电容对地阻值0,查到问题了

拆下高频二极管,测量阻值近0

找个高频管装上,屏灯测量输出ok
装机测试99=81小时无问题

感谢观看,有什么不懂的,再评论区说说,我以为大家都懂的

网友:
帖子就像裙子,越短越好

网友:
太短了,不过瘾啊

网友:
这板子和宝上卖的看着差不多.

网友:
它为什么会坏?

网友A: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失效短路状态,外供电开关电源短路保护状态

网友:
3张图解决了所有问题

网友B:
关键是短的看不明白,稍微讲解一下

网友:
万用表要做清洁了。

网友:
怎么检查出这个坏的?

网友:
这难道像当年的齐13小短裤一样,作用是有,就是有点遮遮掩掩,有人想象的明白,有些人想看实物及过程。

网友:
直接定位到故障点了,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短的看不明白,稍微讲解一下

就是先量前面,再量后面,然后把坏管子拆了,再把好管子换上,装壳,测试烤机100分钟

网友:
不要短到零啊

楼主:
不到0是我表有底数,请无视,到不到0都一样结局啊

网友:
重点是秒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失效短路状态,外供电开关电源短路保护状态

对对对,你讲得对,你会讲你就多讲点,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裙子虽然是越短越好,但很多同胞还是想更深入了解的

网友:
不懂就问,看到有人用二级管档位排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