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OLED12864静态显示为什么不静态?

楼主(2025-01-08):
今天测试主控为SSD1315的OLED12864,目测能正常静态显示字符,但拍照的时候,发现两次的效果不同,第一次好像是动态扫描的那一款。效果分别如下:

用手机相机看一下,果真是那种扫描的样子,就跟动态显示数码管的那种效果相似。
而显示汉字的代码都是放在大循环之外的
Show_Font6x8_str(0,0,"ABC-0123456789");//显示6*8字符串
        Show_Font8x16_str(2 ,0,"ABC-0123456789");//显示8*16字符串
        Show_Font16x16_str(6,0,"支持国芯");//显示16*16字符串
    while(1)
    {

    }

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难道SSD1315的OLED显示屏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因为你用的OLED屏。你用LCD屏就能静态显示了。OLED是根据人眼睛对光线的暂存特性而显示的,LCD是利用液晶的惰性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OLED屏。你用LCD屏就能静态显示了。OLED是根据人眼睛对光线的暂存特性而显示的,LCD是利用液晶的 ...

意思是说,OLED本来的特性就是这样的?

网友:
LCD也是扫描显示,电平要定时反转

网友:
都是扫描点亮的。。。要不就不会有选择驱动的问题了 比如 ssd1306
数据喂给他,他内部自动刷,跟 8 位数码管一样的原理

网友:
刷新的时候被拍照了

网友:
你程序一直再刷屏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