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遥控开关问题求助 白炽灯正常 LED灯异常

楼主(2025-01-08):
网上买进一套遥控开关,一主开加一随意贴,单火线供电。接好线后遥控白炽灯正常,换成LED灯泡却不行,能正常开灯但关灯半分钟后自动又开灯了。无法实现长时间关灯,LED灯管也一样不行。商家说不支持LED灯泡,我将LED灯换成220V继电器,再利用其常开触点控制灯,故障一样无法解决。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
led的电流太小吧,继电器驱动电流也不大

网友:
不奇怪,我有一套單遙控兩插座(改裝過),無論怎樣接法一按遙控LED燈就猛閃,後來換掉LED燈珠無論插到控制插座裡都完全沒事!

网友A:
灯头并个安规试试

网友:
我应该买了和你一样的遥控开关,安装白炽灯,使用正常;安装LED灯,一会开,一会关;这个问题,我觉得2楼的坛友说的有道理;我现在用的是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头并个安规试试

试过还是不行。昨天又购得同厂家后期产品一切正常了。发现后期产品与原来电路好像不太一样,应该是作了改进。其随意贴可以共用,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分析改进电路。真诚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这种不支持LED灯泡的老款遥控开关,可以在LED灯泡灯座的接线两端并一个CBB电容(0.68—1.0uF,耐压值建议400V以上,安规电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