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为撒我的四位一体数码管(共阳极)三暗一亮啊

楼主(2025-01-08):
我用display检验了数码管,可以实现全亮,这个是用number写的,只有个位亮,进位和9999都只亮一个,呜呜呜

网友:
玩单片机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软硬件知识的。

网友:
段选和位选的问题,轮流选位,再根据数据点亮相应的段,你这是不是位选的循环没弄好。

网友:
其他几位是暗还是不亮,暗的话应该是位控制(循环)不好,不亮就是位控制没接对。

网友:
这和点亮方式有关,如果是扫描方式循环显示各个数位时每点亮一个数码管就停下来等一下而后再点亮下一位数码管。

网友:
程序 问题,一般是位扫描停顿问题

~~~~~

网友:
每个数码管亮10毫秒,第4位亮完没有关进入主程序去循环了,这个时间远超10毫秒了,

网友:
可以用中断定时刷新,这样会好些

网友:
是不是扫描间隔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