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icf-c773这款钟控收音机有人了解吗?

楼主(2025-01-08):
这款钟控收音机是外置变压器,变压器坏了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想自己换个变压器,可是不知道是几伏电压。另外如果想改成锂电池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拆开看看输入的电容耐压几伏 再减点

网友:
我猜是9V

网友:
用可调电源试试

楼主(2025-03-18):
这是电源板,我试过接9v和4.2v都能用,接直流电收音机收台不太正常,接交流电才能正常收音。这电源板我也看不来是适合几伏电压。

网友(2025-04-29):
索尼的钟控收音机需要交流50hz电源,时间才正常

网友:
底部 铭牌一定有文字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