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LED条形灯开关控制器

楼主(2025-01-08):
网购了一个LED条形灯。它是这样使用的:先打开5V电源,然后再按小控制器上的off/on键开灯,灯光显示最大亮度,然后再去调整色温,或者亮度。
我想要的是这样的:打开5V电源,灯直接点亮,并且是上一次使用时的亮度和色温,多简单。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反人类。
前几天又跑到楼上电力井捡了好几个淘汰的采集模块,就用它的外壳做控制器。

两个3脚3档开关,一边控制纯白光LED,一边控制暖色LED,两个开关一共有9种组合方式。

网友A:
虽然你这样也行,但是电阻耗一半电,至少用恒流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你这样也行,但是电阻耗一半电,至少用恒流驱动吧

这点电,我不在乎,我只想使用方便。
这个灯最大功率9瓦,我修改后,电阻耗电1.5瓦左右,无所谓。

网友B:
这个床头看着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床头看着眼熟,

这个床头先前改过开关插座。现在增加了阅读灯。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试试,这个发热损耗大

网友:
载波表载波模块的外壳,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