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地暖分水器换球阀阀芯。

楼主(2025-01-08):
最近壁挂炉烧上半分钟就停,升温特快,旁通管特热,感觉壁挂炉没有问题,应该是分水器堵了,毕竟二十年了没有动过。分水器支架螺丝锈蚀很难拆,就用一个扳手硬拆,拆卸过程略。分水器除了支架是铁的,阀门手柄是锌合金,其余全是黄铜的(阀芯是铁的,这是最大的败笔)。

楼主:
原先想换五个球阀,一查一个最低十五元,球阀螺丝规格还有好几种,本来打算拆下一个看看螺丝规格(球阀需要用超薄扳手拆卸),,超薄扳手没有直接用大活口,结果直接把阀体卸开了,干脆就都拆了吧 。阀芯就一个稍微完整的,碎了三个。阀门手柄就两个完整的,关阀门掰碎了,阀芯也是用扳手直接拧铜杆弄碎了,球阀铜杆都有点变形。

楼主:
球阀就是4分卡套式球阀,1620铝塑管通用的。不过更换阀芯更有性价比,五个阀芯加上5元运费才十元,买的201阀芯,略有磁性,估计304和201混发。阀芯规格,球球径20,孔径12,槽2,用塑料游标卡尺测量的,误差可以忽略,因为球径一个规格差2毫米。安装了一个试了试,正好。

楼主:
安装前清洗一下阀门,柠檬酸伺候。拆分水器前提前用柠檬酸清洗了一下壁挂炉热换器,主要材料有:15W鱼缸潜水泵,两个波纹管,两个6分变四分接头(15的水表表把就行),电压力锅加入5升纯净水(开启保温模式),再加上柠檬酸,潜水泵连接壁挂炉供暖接口,另外一个连接通过波纹管放在高压锅里面形成回路,潜水泵插电几个小时。

网友:
还能这么搞,长见识了

网友:
垃圾太多了,鱼目混珠

网友A:
黄铜的不错,水暧最怕锌合金件,遇上就倒霉了,罗丝拧断了都卸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铜的不错,水暧最怕锌合金件,遇上就倒霉了,罗丝拧断了都卸不下来。

这款分水器淘宝还在卖三百多。再说球阀不怕用,就怕几年不动,尤其是在关闭状态下,一年开关几次估计现在也坏不了。估计刚开始是锅炉集中供暖,开关可几年没有动,后来改成了壁挂炉自供暖,阀门关闭不通畅用了大扳手,球芯拧碎了,毕竟用二十年了,邻居基本几年前就换了了。

网友B:
堵的可真厉害

网友B:
装个前置过滤器应该会好点,随口说的!
都是图便宜,平时用不到,一用是坏的!

网友:
这样看来球阀装得越少越好

网友:
锈蚀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前置过滤器应该会好点,随口说的!
都是图便宜,平时用不到,一用是坏的! ...

有前置过滤器,分水器是开发商安装的,净铜七斤多,当时也属于好的了同期还有给安装ppr分水器的,毕竟已经二十年了。

网友:
能拆开自己换球,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前置过滤器,分水器是开发商安装的,净铜七斤多,当时也属于好的了同期还有给安装ppr分水器的,毕竟已 ...

看来只会用,维护的事一点没干
二十年算总账来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分水器淘宝还在卖三百多。再说球阀不怕用,就怕几年不动,尤其是在关闭状态下,一年开关几次估计现在 ...

倒也是,20年了,寿命也快到了,该换就换,中途供暖再停下来就误事了。

网友:
水是不是有腐蚀性

楼主:
自以为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拆下旧的立马更换了备用分水器,19年闲鱼买的。旧的换个阀芯当备用件,卖废品有点舍不得。壁挂炉也是自个安装的管道,前年更换了顺水弯。

网友:
谢谢分享,球阀太难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的可真厉害

堵的是因为那两个阀门一直关着,阀芯吸附的铁锈水垢,通着的阀芯水道基本被水垢糊住了一多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