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D1 磁盘阵列,更换其中一个硬盘,再重建阵列,会不会丢数据?

楼主(2025-01-08):
rad1 磁盘阵列,用的2个硬盘都是ext4 格式。 昨天更换了其中一个硬盘,因为手上没有一样的硬盘。就换了个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硬盘上去。今天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阵列卡里检测不到这个新换硬盘的信息,(但是服务器主板里能检测到这个硬盘)。于是打算重建阵列rad1, 结果弹出一个警告框,说是这样操作有可能会丢失数组信息,问是否继续。 我不敢继续操作了。赶紧退出。
原来的盘是240g,新换的是500g  。这样2个固态硬盘。如果重建阵列,是不是会将2个硬盘的数据都清空了?各位帮指点一下,谢谢!
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会的,你觉得不保险先把数据备份出来再重进阵列。

网友:
阵列要一样的容量,品牌没关系

网友A:
更换的硬盘容量要一样,插上去会自动上线重建数据,你说的手动重建阵列信息容易g数据(重建阵列后会提示初始化硬盘,确认就清空了)

网友:
和品牌没关系

网友:
240g,好小呢,怎么大了还不行,期待专家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硬盘容量要一样,插上去会自动上线重建数据,你说的手动重建阵列信息容易g数据(重建阵列后会提示初 ...

我认为也是会清空所有数据。

网友:
试过,数据没了,之前一个老服务器用的就是240GSAS硬盘,坏了1个之后没当回事,但是确实买不到全新240G sas硬盘了,就随手拿了一个500G的上去,然后手工重建RAID1,最后有个提示要求初始化硬盘,当时辛亏重建前把那个硬盘数据全部拷贝出来了,当我点了确定之后,我特么差点被吓死,硬盘直接清空了!后来想想直接算了,数据直接拷贝进新服务器,老机器直接下架。新机器直接重要数据直接RAID 5  又弄了个备份服务器,用的RAID 1.

网友:
是因为不同容量的原因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们的指导,幸亏当时及时退出,没点确定。不然数据全没了。ext4 格式的硬盘,DG 能识别到,备份好数据先。以后再换服务器硬盘,2个一起换

网友:
RAID1不需要重建阵列的,换硬盘上去做好新硬盘标记就会自动处理数据了

网友:
我反而觉得人肉多主机备份才是对付重要数据的方法

网友:
阵列的硬盘可以不同品牌,但容量要一致,否则就以容量最小的那块盘为基准。比如RAID5的四块硬盘,3块2T的1块1T的,组出来的阵列不会是3*2+1*1而直接成了4*1
另外,12楼的说法才是最保险的,磁盘阵列这东西没问题的时候无比丝滑,比海飞丝还滑,但要是出了问题你又没备份。。。卧槽了

网友:
DELL和think的服务器 安装vsan虚拟化,系统盘就是用的240G组的raid1,坏过一个,换了一个500G的,自动就重建raid了。

网友:
数据会丢的

网友:
组阵列就是要不同品牌,但要同容量的来组,没条件要用同品牌也要用不同批次的硬盘组阵列,防止同批硬盘故障点接近导致同时完蛋.

网友:
没有同样的硬盘就要拷贝出来

网友(2025-02-20):
是不是两个盘的容量一定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