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索尼ICF-SW30收音机

楼主(2025-01-08):
这是一台索尼在1990年发布的全波段收音机,可惜收音机液晶显示缺笔画,还有点老化现象。开始以为屏幕用的斑马条,想拆开来看看能不能修复,拆开才知道是金属脚针的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只能放弃,拆机图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收音机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可以换反光膜吗?

网友:
看起来是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反光膜吗?

屏幕显示不全,没必要换了

网友:
可以把屏幕弄成插座式,顺便换偏光片,不过工程量比较大

网友:
鬼子的收音机作工真好

网友:
这在当年是高端货,尤其是带有存储和电调的

网友:
不得不说别人做产品的精神,认真,啥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网友:
屏幕坏了,可惜

网友:
原件歪斜,做工不好

网友:
做工还不错,屏幕要是能更换就好了

网友:
高级货,当年买不起系列

网友:
液晶屏引脚连接的电阻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带锁相环 PLL, 4欧姆低阻抗喇叭。

网友:
高级货,做工不错,当年买不起,如今买得起却没用处了。

网友:
正品索尼收音机,做工不错。

网友:
带屏显的,当年的高端机

网友:
这个做工很SONY

网友:
把后面的反光膜换点试试用铝箔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