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充电器怎么改小电压,求助大佬们

楼主(2025-01-08):
三石充电器怎么改小电压,求助大佬们
现在充电器电压是69V,想改到58.4v。
主板上有个微调(1k),我改成固定电阻,加到2k最多调到66v,调不到58.4。
我把微调电阻换成10k的,一旋转大了电阻就死机了。最多2K.

网友A:
干啥的这么大块头

网友B:
IC6或者IC5,应该有个TL431,开机看看是否有一只脚对输出负极电压2.5V左右,如果是,就查它的上下拉电阻。如果能看清丝印,那就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的这么大块头

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B:
大概率是IC5,就是可调电阻旁边这个3脚直插的,背面R74-R76那一堆就是出厂是调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或者IC5,应该有个TL431,开机看看是否有一只脚对输出负极电压2.5V左右,如果是,就查它的上下拉电阻。 ...

谢谢大佬,我回去看看,拍个清楚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IC5,就是可调电阻旁边这个3脚直插的,背面R74-R76那一堆就是出厂是调电压用的。 ...

大哥,也就是说改R74-R76中的1个就行是吧

网友C:
应该是有低压保护,不是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低压保护,不是死机

哥,那我这款最多加2k,再多就保护,没法调低电压了是吧

网友D:
找到TL431改变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TL431改变电阻就行

谢谢,我试试

楼主:
补充图片丝印

楼主:
第二批丝印图片

楼主:
OK了,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批丝印图片

431一个脚经过电阻到负极,经过电阻到正极,找一下电路

网友E:
在r1或r2上并联100k电阻,调一下电阻看看是升压还是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r1或r2上并联100k电阻,调一下电阻看看是升压还是降压,

谢谢,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