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硬盘软件显示错误计数警告,是否可以申请售后

楼主(2025-01-08):
最近发现,硬盘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卡死,今天想起用软件检测一下,发现这么多警告,我也不懂,三年保修,到今天正好两年了,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送修吗?

送修数据怎么样抹掉,不能恢复的那种?求高手指导

网友:
要用st的官方软件SeaTools检测,厂家才认。

网友: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warranty-and-replacements/

https://www.seagate.com/cn/zh/support/downloads/

网友:
售点更换新盘

网友A:
B8这项第一次知道,不了解。05正常,c5通过软件修复一下应该可以。楼上说换新盘,1t机械硬盘,上哪买新的去?

网友:
这个严重警告了,肯定可以申请返修了,

网友:
找出售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8这项第一次知道,不了解。05正常,c5通过软件修复一下应该可以。楼上说换新盘,1t机械硬盘,上哪买新的去 ...

这节点超两年了也不会给换新的了……

网友:
要用官方软件检测才认,保修期内直接申请售后。数据没重要的隐私什么的直接不管就好,有的话用软件抹除一次,很多软件都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这个检测说通过是 应按没问题吗

网友:
好像05 c5错误硬盘有问题会卡很慢  希捷2T碰到过到经销商一扫 没说啥换新的 说内容怎么办 说懒得看

网友B:
你的这个硬盘已经过保了,找希捷没用
建议找商家,当时说好保几年的收据找出来

网友:
不好换吧,这个是质量问题,还是使用不当造成的,不好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硬盘已经过保了,找希捷没用
建议找商家,当时说好保几年的收据找出来
...

京东买的说是二年换新,三年质保。还在服务范围内呀

网友:
这个软件我觉得每个版本扫的结果都不同,越新版扫出的问题更多。

网友C:
找商家说保几年的,在保内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商家说保几年的,在保内就出问题

把问题交给客服客服一眼就断定出扇区有问题,然好拍照查询说已过质保期,本想着买块新的一看400多块我这快硬盘22年买的才255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买的说是二年换新,三年质保。还在服务范围内呀

把购买记录截图后找京东客服,这个只能走店保了

网友:
赶紧返修啊!

网友:
送去售后看看呗,应该只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