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PS3111方案能否直接接SATA口开卡?

楼主(2025-01-08):
求助PS3111 能否直接接SATA口开卡???

类似2246EN 可以直接SATA口开卡   PS3111 可行么!!!

还是需要ASM1153E 转接板?  求指点

网友:
不可以,必须asm1153e jms578之类的

网友:
不行,必须要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必须1153e jms578之类的

哦 那跑RDT 能否开完卡 直接接SATA电源呢?

网友:
PS3111我只开过uSSD,转接卡不值什么钱,比接主机SATA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跑RDT 能否开完卡 直接接SATA电源呢?

开卡必须转接卡,公开的开卡固件是解密了的,可以使用1153和578等桥接芯片。跑RDT可以接sata电源

网友:
购买转接卡再开卡能行

网友:
知道固件的情况下可以不用转接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跑RDT 能否开完卡 直接接SATA电源呢?

可以,只接电源线,不要接数据线。

网友(2025-02-15):
不一定,把主板sata热拔插打开,热接硬盘试一下。
公开固件我试下来没问题;
金士顿a400,早期固件短接可以认,后期固件短接rom也认不到,得用1153+短接(我是225和235也可以,估计asm给了什么特殊模式),很奇怪,照道理来说短接rom之后就跟固件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