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到的雅宝牌温度保险拆了看看

楼主(2025-01-08):
价格确实比普通的贵,正价7.8元5只,单价1.56元,减去红包当然要便宜点,

其它牌子2块多5只,不心疼!

论效果其它同类温度保险没用过,不敢发言,

我这个实际没通电情况下用热风枪加热到283度才断开(比我之前陶瓷那个开480度都不断好太多,)陶瓷的最后我是用打火枪烧才烧断,

这个虽说能断,但离它标注172度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懂!难道还需要带一定电流?这个研究就有点细了,不适合我们业余爱好者

综上所述我感觉我那个换上的陶瓷都不想拆了,懒啊,换得好好的真不想又拆,所以买回来就放着吧,以后也许用的上。

最后感觉便宜的应该也可以买,只要能断就行
我猜便宜的那个外壳和引脚可能是铁的,并且引脚细,成本就下来了,我这个全铜啊,

老规矩还拍几张吧

下面链接是这位鸭儿拆的,挺清晰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8021&fromuid=1198744
感觉他这个2块多的也可以,感觉我买贵了

网友:
带载测试才准确

网友:
其实这种铝壳的买2块多包邮的就可以了,基本不会有假货,那种陶瓷外壳的容易有假货不能买

网友:
风枪吹温度误差很大的,建议上加热台,用铝板夹住

网友:
标称172度,283度断开,温差是111度。

网友:
这个误差有点大,但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用火枪和热风枪吹保险的时候,保险丝当时的实际温度数值不好说是多少,还是模拟实机环境通电再加上热成像(设置一个合适的发射率)观察比较靠谱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人确实不好判断质量好坏。

网友:
据说有假货是报纸卷出来的

网友:
关于熔断时的温度,本身原理是内热,热风枪吹是外热,肯定不一样吧。

网友:
我碰到过温度保险里面和外面的管脚是一根一样粗

网友:
这东西用的地方挺多的

网友:
温度保险也拆解了,大开眼界了

网友:
自家用,还是好点的比较放心

网友A:
热风枪吹外面温度不准吧

可以用平板加热台设置180度,看看多长时间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外面温度不准吧

可以用平板加热台设置180度,看看多长时间会断 ...

想过这个问题,但电饭煲里面也是这样放的,并没有挨着锅底

网友:
它是靠电流流它本身产生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