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推荐厕所清除剂嘛

楼主(2025-01-08):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懒的打理,图片可能影响大家胃口。
我之用啥洁厕灵清理过几次,遇到顽固的污垢,清不动,不知是不是买到假货,还有没有更强效的清洁剂

网友:
不能说都是骗人的,有效果的寥寥无几,家里老婆子也常买,没啥卵用。
工厂里面都用清理空调过滤器之后的废盐酸,效果杠杠滴

网友A:
洁厕剂多泡一天,要不就只能上强酸,味太大。

网友:
直接买柠檬酸试试

网友:
我家用的这个里面液体蓝色的,除锈效果也很好

网友B:
哦这样的啊,小事,洁霸JB115A,亲测有效,原液浇上去。反应1分钟,轻轻已刷就好,记得买那个4.5L一桶的,让水龙头上的水垢也一样,但是,原液浇上去,赶紧刷,刷完马上冲水,不然会毁掉镀层,及时冲掉你会发现水龙头跟新的一样,所有的水垢,铁锈,汽车轮毂的铁粉,这个最右有效,我商场用这个,我自己在家也用这个,你这么严重的垢我也用过,一定要反应完刷子刷,一刷就没了,一定是原液不要按他介绍的比例配,原液效果极好

网友:
带上手套除渍威喷表面,刷子刷一遍,反应不干净的白立澈撒一点,开窗带上口罩继续刷,和除渍威混合后味道非常刺激,一定要带上口罩!

网友:
用草酸去污力强,效果不错

网友:
倒两大瓶可乐泡久点着试试,不是说这酸很厉害吗

网友:
草酸,分分钟搞掂。

网友C:
数码之家都发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吗?比那切痔疮那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
搞点工业盐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之家都发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吗?比那切痔疮那位有过之而无不及 ...

不发图片也怕描述不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的啊,小事,洁霸JB115A,亲测有效,原液浇上去。反应1分钟,轻轻已刷就好,记得买那个4.5L一桶的, ...

多谢推荐,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洁厕剂多泡一天,要不就只能上强酸,味太大。

感觉要堵死不让液体流掉很麻烦吧,而且我还要用

网友:
草酸火碱轮班上,不信它不服帖

网友:
描述十分到胃

网友D:
某多多,十几块钱能买一大壶草酸(实际上可能是盐酸),味道刺鼻,原液直接倒,10秒钟开始起反应,弄个塑料刷子,带好橡胶手套护目镜口罩之类的防护,几分钟之后稍微刷一刷,用水一冲,干干净净,重度的可以再来二遍。
非常有效,远超什么威猛先生之类的,就是味道挺大,注意通风。

网友:
一定要通风,不然吸多了对身体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多多,十几块钱能买一大壶草酸(实际上可能是盐酸),味道刺鼻,原液直接倒,10秒钟开始起反应,弄个塑料刷 ...

真是盐酸就好了,强酸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