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建筑垃圾堆捡了一台电脑

楼主(2025-01-08):
回来路上还想着是什么高配电脑,有点喜人!回家打开机箱发现是低端货,查看小黄鱼配件根本不值钱。难怪别人不要直接当垃圾扔了!!
就显示器脏兮兮的,能点亮。

网友:
加个鸡腿没问题

网友:
太老了,只能当垃圾了,FM2没啥价值了

网友:
这个电源可以利用起来,做个可调电源

网友:
A4-6300双核带核显,但性能太差也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比我们单位用的好

网友:
当垃圾也能换几十块了,不错。

网友:
冬天开起来当个暖炉

网友:
有点老了吧

网友:
做下卫生还可以

网友:
确实没用了

网友:
性能不行了,废品站20块一台

网友:
AMD便宜货

网友:
电源太拉跨,CPU太拉跨,主板太拉跨,硬盘太拉跨,显示器太拉跨,换个固态装个WIN7办公还是能用的

网友:
还行,可以装个NAS或软路由用。。。

网友:
捡了个鸡肋

网友:
上上网不还是可以嘛

网友:
上古时代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