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电视,没技术含量,有这样修的吗??

楼主(2025-01-08):
最近修个电视,开机指示灯都不亮。拆开查电源初级有电,次级无电。因电源IC在散热片背面,且小,2个黑芝麻大小。且是黑板不好看线路
。决定买一块。谁知道到手换板,图像倒置,且色不正。只能掀开散热,查周边元件,有些太小,也看不清线路。没仔细查。判断IC坏,如果从好板上拆,怕拆坏,也密集。

只好动用锯条了,看图理解。只需焊开几个大焊点,容易多了。没技术含量,你接受这样修吗?
有一点注意,安装后再焊光耦。后来才查到可能是LD7537

网友A:
理解不了,可以说具体点吗?

网友A:
换一个芯片跟锯开两块板子拼成一块板子相比哪个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了,可以说具体点吗?

看中间小缝,从上裂到下,你看不出来,似乎手工可以

网友:
有技术含量啊,能这么快找到原因 这就是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芯片跟锯开两块板子拼成一块板子相比哪个更麻烦?

换芯片,花钱买,等几天。还不一定就好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中间小缝,从上裂到下,你看不出来,似乎手工可以

那个芯片热风枪换没啥难度呀,比锯板子容易多了吧

网友:
这是把贴瓷砖的手艺拿出来了

网友B:
电子技术不咋的,木工技术却非常捧,两边都锯得那么直,拼起来严丝合缝,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技术不咋的,木工技术却非常捧,两边都锯得那么直,拼起来严丝合缝,不简单!{:0 ...

哈哈 +1

楼主这外科手术可以

网友C:
可以把电视倒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电视倒过来。

好像不用这样折腾吧?问卖家要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调整下参数就OK了。

网友D:
买的板子可能屏幕不一样,查一下能不能调屏参,原机只是电源部分有点问题,不难修,却割下好板子的电源部分修补,没见过这样修的,实在不行还可以退掉重新买。

网友:
如果只是电源坏了,没那么麻烦,外挂电源也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热风枪换没啥难度呀,比锯板子容易多了吧

工具不够锯子凑

网友:
不管白猫黑猫,这手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板子可能屏幕不一样,查一下能不能调屏参,原机只是电源部分有点问题,不难修,却割下好板子的电源部分 ...

我是闲鱼上买第3手的,上家在淘宝买的,原卖家说是43寸和48寸通用。我这机48寸。 上家43寸不是主板坏,所以多出来了,才低价20元包邮给我。现在弄好就算了。虽然拼板麻烦一点,但包正常的。正常修,元件密集,小,还不包正常用。所以才另类修。对我来说,能接受。

网友:
何必纠结,能用就行了,装在里面,又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