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斯威克三代户户通高频头:SVEC BKB2J

楼主(2025-01-08):
家里的三代户户通不能正常使用了,开机三分钟就提示无位置信息,这种情况修理一般要加小板还要写数据修起来挺麻烦的,干脆一步到位升级成四代好了。天线锅体和同轴线质量还好好的,只买机顶盒和高频头替换就行。替下来的三代高频头就拆解玩一下吧。

高频头顶端的防水盖子禁不住岁月侵蚀已经老化碎掉了但是标签很结实,上边的参数看着还很清晰。

拆开塑料外壳,露出铝制的身躯,喇叭腔体。连接着同轴线F接口座

一个方型的盖子周围一圈防水密封胶,中间有三处点了胶的地方是三处T8螺丝,还有一颗T15螺丝

拆开螺丝,就能看见电路板了,这时候可以看见,那颗大的T15螺丝并不是固定盖子的,它下边有一个元件黄色帽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电烙铁和吸锡器配合拆开三个大的焊点准备拿下电路板

拿下电路板后,看到了电路板下边的部分,

这时候发现掉出来了两段弯折的金属丝,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有两个焊点焊接是这两段金属丝,对照下那两个孔位,是不需要焊下来就能拿下电路板的。再原样恢复,焊接上去吧。

最后,全部组装起来留着纪念吧。给工具拍个照片,没有组织专属工具,多年前买的晖嘉琦牌子的,质量也不错。

网友A:
这不是信号放大器吗

网友:
升级不让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四代机顶盒用起来反应快吗?我买的反应有点慢,换台按下遥控器要等个1秒钟左右才响应

网友C:
中九现在没得玩了。

网友D:
攒M兑工具,坚持总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信号放大器吗

我看网上都叫它高频头啊

楼主:
看网上主要原因是移动2G基站都拆了,以前靠2G信号定位,现在没办法了,必须加小板,还要用编辑器写数据。还有一种办法不确定是否有效就是在卡上贴卡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九现在没得玩了。

都说中九今年要到计划寿命了,以后会有别的卫星替代吧,现在电视都是给老人看,我也没想搞别的花样。户户通是大部分老人唯一会使用的,智能电视机和网络机顶盒对他们太不友好了。

楼主:
很喜欢数码之家这个环境,大家共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四代机顶盒用起来反应快吗?我买的反应有点慢,换台按下遥控器要等个1秒钟左右才响应 ...

我中午回家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攒M兑工具,坚持总会有的

梦想总是要有的对吧,万一实现了呢。

网友E:
中九已拜拜啦,,,

网友:
主要是国家对这个管的太紧了,要不然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F:
现在各地实际都有DTMB,只是政府不宣传,那个也很好20个频道,都免费,还是一个遥控器,所以说对来百姓好的东西,政府从来不宣传,就怕你知道!很悲哀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各地实际都有DTMB,只是政府不宣传,那个也很好20个频道,都免费,还是一个遥控器,所以说对来百姓好的 ...

DTMB政府不宣传,那还用这个干嘛,这个信号好有啥用,为啥不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G:
DTMB政府不宣传,那还用这个干嘛,这个信号好有啥用,为啥不关掉

DTMB 很好用,在我家只用一根10厘米的线,就可以收到10几个频道,政府不宣传是怕抢了有线电视的生意,但是DTMB是国家大战略,各级部门还要必须办,所以才形成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

网友:
我家老爷子也还在用中九,开机就有节目,免费方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四代机顶盒用起来反应快吗?我买的反应有点慢,换台按下遥控器要等个1秒钟左右才响应 ...

中午实测了一下,确实换台很慢,按了遥控器,屏幕下边先出现中国梦那一条,然后过一阵才画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九已拜拜啦,,,

现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