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腾随身WiFi拆机

楼主(2025-01-08):
   经过咨询网友,选购了一款奔腾(怀疑是贴牌,大部分WiFi的外观几乎都一致.)的随身WiFi,网友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拆机看看到底啥样.
   首先是机器正面

   电池是2100ma,满电状态也就是用4个小时左右.

   这是机器正面壳的照片

   也没什么东西,一个电路板

   这是电路板的正面,应该用的,没有再进一步拆解,水平不高,怕拆坏了....

网友A:
这个和wifi6有什么关系?5G网络转wifi6信号发射?

网友:
科技以“换壳为本”,除了外壳,主板跟一年前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wifi6有什么关系?5G网络转wifi6信号发射?

应该是4G转WiFi6,随身WiFi实际上都是4G网络.

网友B:
假WIFI6,实际是wifi4广播假报文AX标识符,
用AX211网卡的电脑连接上用wireshark抓包一看,WIFI6特性全都没有,WPA3,OFDMA,TWT,1024QAM等等WiFi6特性一个都没有,
用analiti看也一样,只有一个286M的握手速率、
看看AX211网卡连接所谓的WIFI6棒子

楼下被禁言的小丑更搞笑,286速率就一定是WIFI6?
知不知道什么叫  广播假报文?假标识符?

你那棒子的垃圾AIC8800有WPA3?

你那棒子的垃圾AIC8800有OFDMA和1024QAM?

如果都没有,那不就是WiFi4?广播假报文就算改成9999Mbps速率又有什么用?
假报文骗的就是你这种头发长的,看到个286速率就自嗨

在这个论坛真的可以见识到物种的多样性,玩几个垃圾随身wifi就来装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WIFI6,实际是wifi4广播假报文AX标识符,用ax2xx网卡的电脑连接上一看,一个WIFI6特性都不支持的,WPA3 O ...

反正WIFI4也跑不满,朋友买过一个双频的,测速就是过山车,几兆到200多兆,手机还时不时变成数据连接

网友:
5楼的理论党又开始装B科普了,跟它摆事实讲道理它还拉黑不准回复。4G随身WiFi上一般使用的芯片是SV6158和aic8800d,市面上80%拆开都是这个。都是1T1R的,前者WiFi4实际测试速率不到50Mbps,而4G网络良好的情况下,这WiFi就是瓶颈了所以WiFi6就有必要了!不要学5楼空谈没用的理论,就算讲理论去搜资料会发现它说的那些这芯片理论是支持的。但是这需要固件驱动,后者那个芯片在1T1R的手机上握手速率200Mbps,在2T2R手机上显示286Mbps,想要达到这些理论速率当然不行,就算它再差带宽速率比WiFi4强就行了!几块钱东西要求还那么多!而WiFi4是72Mbps。在4G随身WiFi上WiFi不是瓶颈就可以了!

网友(2025-02-09):
今天搞了一个根这个不一样,不知道能不能改卡

网友C:
这板子可以自己切卡吗?什么密码

网友:
科技以“换壳为本”

网友:
换壳就是换牌子了,哈哈哈

网友:
科技以壳为本,进步以壳为本

网友:
大部分WiFi的外观几乎都一致

网友:
286的握手速率不就是5GAC啊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可以自己切卡吗?什么密码

不需要密码好像 拆掉eSIM短接一下卡槽某个点就行 你要是需要等我回家拍一下我的

网友:
科技以“换壳为本”防不胜防。

网友:
够用就行,功耗不大

网友:
下面两个金属点是接4G天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