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充电款JBC210烙铁,最大功率40W

楼主(2025-01-08):
手上有一款宝工充电烙铁,无线充电,最大功率8W,不能恒温,要手一直按着才加热,温度靠人控,价格贵,还不好用,就是下面这和个:

之前在论坛发过一款JBC470/245/T12兼容的触摸焊台,手机当做显示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简化,为兼顾加热功率和体积,采用2节锂电池供电,最大功率可达40W,TYPE C充电接口,5V充电。控制板尺寸与一节18650电池相当,三档温度可调,温度可精准控制,按键处有指示灯,绿、橙、红表示三档,10秒无操作进入休眠,5分钟无操作自动关机,加热温度还可通过手机APP设置,同时显示温度曲线,温度校准也通过手机完成。
实际测试,一般元件焊接都没问题,明显超过宝工,连续使用估计在3h,以后外出就用它了。

3D打印外壳

电池要用动力型电池,最大电流6A,加了保护板

插口处用了一段硅胶管,隔热同时增加了发热芯的牢固度

成品

网友:
外观差了点,实用性不错

网友A:
40W的JBC不会太浪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W的JBC不会太浪费了吗?

210标准功率就是40w

网友B:
没有开关是怎么操作的?插上就加热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关是怎么操作的?插上就加热吗?

看贴不认真,人家不是说了吗?触摸开关手机屏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开关是怎么操作的?插上就加热吗?

长按关机,连续按3次开机

网友:
这种充电式的烙铁一般都在哪些场景使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贴不认真,人家不是说了吗?触摸开关手机屏幕控制。

但是看到了,我就是不知道要摸哪里

网友:
这个电烙铁的性价比高

网友:
这是嫁接头么?

网友D:
头子应该不是原装吧,不知图片原因还是啥,感觉210好长

网友:
这个可以有,便携

网友:
手按控㓡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子应该不是原装吧,不知图片原因还是啥,感觉210好长

国产的,15元一根,感觉长是角度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看到了,我就是不知道要摸哪里

亮灯的地方,白色硅胶按键

网友:
两电池能到40w吗?

网友:
外观还能优化一下

网友:
经济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