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被遗弃的12v适配器

楼主(2025-01-08):
外观还挺厚实的感觉

铭牌全貌

棉布包上,钳子化身锤子侍候,笑开了芯

一阵臭味,壳子点点液体,白纸擦之、跟机油一个颜色;220v进来的400v电容怀孕了;丝印为2n60fc的三脚芯片引脚铜皮脱落;估计就是这样坏了被遗弃了,旁边留下了新欢的外套;主控芯片丝印FD828

不会修,当配件吧,

网友:
没坏还可以吧

网友A:
监控摄像头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可能虚标了,有1A就不错了。。。

网友B:
越收集垃圾越多,到了用到时候不知道选哪个

网友:
这电源没光耦 ?

网友:
发财电容鼓包了

网友:
飞线补焊下开关管引脚再换颗电容,前提是开关管没有坏

网友:
还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越收集垃圾越多,到了用到时候不知道选哪个

关键是到了关键时候,根本找不到要用的,太多了。

网友:
滤波后接线圈?算是滤波电感还是防干扰?

网友C:
这玩意的功率能达到12V2A?

网友:
这种电源越来越多,质量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的功率能达到12V2A?

1A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摄像头的电源适配器

看来有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