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是真的all in boom了,PVE系统救活记

楼主(2025-01-08):
书接上回,把黑裙问题搞好了之后安稳了几天,看到pve系统比较老,升级又升级不了,网上看了教学,将升级源换成某大学的,然后就开始升级pve系统
升级过程感觉没什么问题,就重启了一下,然后就连不上了,赶紧接上显示器后,看到pve启动后就卡在一个地方不动了,也没司机,在启动菜单上点e,进入调试模式
发现把显卡直通参数关掉,可以启动到命令模式,但是进不去网页界面了,网上找了很多教程用了都不行,怎样都无法进入网页界面,上面几个虚拟机盒黑裙都打不开
一咬牙一狠心,干脆推倒重来,顺便看看能否找回之前的数据
下面是救活方法,参考了网上很多方法,总结一个可靠的方法记录一下:

电脑主机是一个512m的固态做pve系统盘,外挂两个机械硬盘给群晖用,由于采用的是硬盘直通,两块机械盘的数据是单独的,不用重新部署,只要能pve启动起来,挂上去即可。

1.将512M的固态盘,磁盘克隆到另一个空的盘上,相当于做了一次物理备份,因为数据都是在上面的,只是pve系统坏了

2.然后将原来的512M由U盘引导全新安装最新pve系统,确保能启动,安装过程中,将主机名称,ip啥的设置成和原来的一样

3.再将克隆出来的硬盘,挂到一台windows电脑上,通过paragon Exrfs for windows软件将512m这块硬盘的分区读出来(这个软件相当好用,15天试用,足够了)

4.主要是将pve盘/var/lib/pve-cluster/config.db 这个数据库文件备份出来,所有的机器配置都在这里

5.将虚拟镜像文件备份出来,我的是在/mnt/data/images下,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

6.ssh远程到pve机器上,使用 systemctl stop pve-cluster.service 命令停止服务(推荐MobaXterm_Personal这个工具连接ssh,它可以直接上传文件)

7.将备份出来的config.db数据库文件覆盖到pve的下面/var/lib/pve-cluster/config.db,文件权限设置600

8.使用systemctl start pve-cluster.service命令将服务启动,这时候将浏览器的pve网站缓存cookie都清理掉,否则使用pve会报错

9.重新登录pve后,会看到镜像的主机已经出来了

10.打开其中一台机器,比如101号这台,点右侧硬件,会看到这台机器的配置,选中两块硬盘,点上面的分离,然后将分离出来的硬盘删除掉

11.通过上传工具,将第5步的文件上传到pve上,我上传到了/mnt/data/目录下(大家要以自己的镜像文件路径为准),然后通过命令将两块盘挂到这台虚拟上(以101机器为例)
在/mnt/data/目录下创建虚拟机机器号对应的对应的101文件夹,然后分别执行下面命令
qm importdisk 101 /mnt/data/vm-101-disk-0.raw data --format=raw
qm importdisk 101 /mnt/data/vm-100-disk-1.qcow2 data --format=qcow2
注意红色图片data,这个是你机器上存放镜像的盘名,如果是别的,命令行里的也要改一下,raw和qcow2是镜像文件格式,保持和镜像一样
成功的话,会看到有数字%比,根据镜像大小,时间长短不一,结束后,会在101的硬件下,出现两个未挂载的文件,这时选中硬盘,分别点击上面编辑,将硬盘参数设置和上面图片一样

12.将硬盘都挂载好后,在选项里设置启动顺序,我这个是5g盘是启动盘,选择它就行,到这里直接启动机器就行了。

提醒:
要多做备份,能用就不要去升级,不要去升级,不要去升级!

网友:
折腾无止境,好好用不折腾。PVE这些说是免费可玩性高,但稳定性差,遇到问题不容易解决,一旦出问题涉及的东西很多,数据只是其中之一。相对来说ESXI好一点。WIN更简单,数据盘只要跟系统分离,基本插上就能用。

网友:
pve最大的好处就是实现无限套娃
便于部署,好恢复
但要注意备份

网友:
pve稳定没问题就不要折腾升级了,pve就是稳定性差,升级甚至重启都可能出问题,否则早没esxi啥事了

网友:
升级还是很有必要的。新版本有很多新特性和安全补丁。楼主说的备份是很正确的,如果你备份做的话,pve重装一个然后恢复就好了。pve只是个壳,不重要。

网友A:
另外,更推荐使用pve的lvm来存储虚拟机硬盘,而不是qcow2文件格式。我印象中qcow2文件不会备份(backup的时候)。而lvm里的虚拟机磁盘可以备份。备份目标可以是nas、cifs、nfs等等,不过也推荐使用pbs。

没有决定安全的系统和可靠的硬盘,备份才是救命稻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更推荐使用pve的lvm来存储虚拟机硬盘,而不是qcow2文件格式。我印象中qcow2文件不会备份(backup的时 ...

可以备份的,还能快照,raw格式的不能快照。

网友:
看起来好麻烦

网友:
我觉得还是esxi稳定,少折腾

网友:
pve,esxi能用就不要瞎升级,数据没了头就大了。多做备份是对的。。。

网友(2025-02-20):
数据都是在上面的,只是pve系统坏了

网友:
LZ果然是会折腾的高手.恭喜LZ顺利恢复了数据.
比较重要的数据还是多备份,有备无患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