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排线扯断的杯具,TS457电压内阻测试仪屏幕代换(屏号SH-177A327-L1)

楼主(2025-01-08):
在论坛大佬的影响下入手一套内阻仪,到手后发现屏幕不亮,想着先打开看看,小毛病就自己收拾收拾,这一打开就悲剧了,屏幕排线被我扯断了,屏号:SH-177A327-L1

按照屏幕型号搜遍*宝也没找到同型号的屏幕,也查不到屏幕参数,只能扔一边吃灰。
这几天有空又把它翻出来,司马当活马医,看有没有办法找个代换屏幕。先测量电路板上屏幕各个引脚接线,共有16个引脚,根据测量结果从116分别是  1  2  3  4  5电源  6  7  8  9 10  11  12电源  13电源  14背光-  15背光-   16地。有4个脚不知道。

小屏幕接口一般分为并口和串口,并口最少要有8条数据线,串口只需要4条通讯线,初步判定457的屏幕是串口屏。在*宝上用红包花了2块多钱买了一块常用的14脚1.77寸串口屏,为了测试方便又买了一块转接板。

新屏幕有14个脚,除去114两个空脚,据新屏接口资料,分别把屏幕4(背光+)、10(屏幕供电)、11I/O口供电)用飞线焊到电路板上的电源脚,2512(屏幕使能,低电平有效)、13飞线到电路板的地,屏幕3脚飞线到电路板上的LED-,屏幕剩下4个脚RESX、DCX、SDA、SCL由于没有坏屏幕的资料,也不知道对应关系,那就采用笨办法,排列组合试,屏幕供电和I/O供电最高都是3.3V,接错也不会烧坏,4个引脚对应4*3*2*1=24组排列组合,一组一组试,试到第20组,屏幕终于有了显示。标记好引脚数据,1  2  3  4  5电源  6RESX  7DCX  8SCL  9SDA 10  11  12电源  13电源  14背光-  15背光-   16地。

固定屏幕,整理好飞线装回壳里。

通电测试,新换屏幕右边和底部有几个点的移位,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不影响使用。

网友A:
所以你的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的型号是啥

接口一样应该都可以,我挑便宜买的,标准14PIN,7735S驱动,SPI串口屏

网友:
不错,起死回生了

网友:
可以的,起死回生了

网友:
又一个把屏幕排线拆断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9077-1-1.html

网友:
高手呀,既要懂得通信原理,还得有耐心

网友:
你这颜色好怪异啊

网友:
能用就行 基本都是吃灰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都能行!运气好翻天了!

网友:
高手,厉害,有耐心就会出杰作

网友:
有资料就好修

网友:
判断出只有这4根线,应该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
立马变得高大上

网友:
多多49,,券后46,用的少也一直没上山,平常用测电瓶车电瓶的测个大概,用时知道个内阻大概范围

网友:
楼主威武,盲猜屏幕屏脚也能修好

网友:
不用逻辑分析仪,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