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块的闲鱼烧写器能用吗?

楼主(2025-01-08):
想烧写个八脚的芯片,闲鱼上十几块几块不等的编程器USB接口和供电的很多,有没有网友用过此类的烧写器?烧写的软件有的不提供软件支持只负责卖硬件。有的提供百度网盘下载。

网友:
我前两年玩路由器,刷SPI闪存用的是十几块的CH341A编程器,一直好使。
你说的闲鱼烧写器不清楚是什么。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

二○二五年一月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八脚的芯片”是什么?

普通的64K  FLASH芯片

网友:
CH341A,TB不到10块钱....

网友:
我买过笔记本bios烧录器,只能说能用,因为我没用来干别的10块钱,卖家当然要提供软件,他不提供找提供的卖家。我买的是MinPro-I 高速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64K  FLASH芯片

说了=没说...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买这个就可以了。淘宝才10块。。没必要找闲鱼。。路由器,电视机,电脑主板的FLASH都能编程。。

网友:
16M以下的能用。以上要正版软件。

网友:
上闲鱼买东西,得提前做好功课。

网友:
一般是能用的,看看评论区里好用的在下手。

网友:
烧写器不清楚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