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罗技的M330C鼠标换微动,结果翻车了

楼主(2025-01-08):
这个鼠标应该是吃灰很久的了,拿出来用一下,一上手,这按键微动的手感着实拉胯,里面应该是静音微动。手感太差了,所以就换来玩玩
结果这鼠标的焊盘一加热就掉了

螺丝藏在贴纸下面。

中键和右键是静音微动,中键能接受,右键手感太差了

左键也是,手感同样一坨

四个焊盘都掉了,勉强把焊接上去,可是右键触发不了了,算了不折腾了,后面找个时间飞线吧,反正焊好也不会再用了

网友:
办公室喜欢静音微动

网友:
元件还挺多

网友A:
罗技的焊盘这么垃圾?

二○二五年一月八日

网友:
换过几个鼠标微动,掉焊盘比例大概是好2掉1。换了个电烙铁,小黄鱼30块钱买了10个鼠标练手,结果还会掉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焊盘这么垃圾?

新手总要交学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总要交学费的。

我都不算新手,这还是第一次掉焊盘
烫一下就掉我是没意料到的

网友:
这个鼠标不好用,还没有M215好用。。。

网友:
换微动前最好先搜一下该型号的拆机图,是矩形的传统微动还是这种小的圆形的。

网友:
焊盘这么垃圾?

网友:
罗技的做工越来越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算新手,这还是第一次掉焊盘
烫一下就掉我是没意料到的

烙铁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后边出的都缩水了

网友:
还得多练练手!

网友:
温度太高,焊接时间过长都可能掉焊盘,以前焊双飞燕鼠标的时候就掉过

网友:
这种奇葩微动太讨厌了,直接扔了吧

网友:
温度没调好,原板是低温锡

网友:
换几个静音的微动.

网友:
这种微动里面是不是锅仔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焊盘这么垃圾?

高温无铅焊锡,到300多度了。正确的操作方法是先用低温无铅焊锡中和一下,再进行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