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佬的日常系列--改造18650充电器

楼主(2025-01-08):
前情提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7156-1-1.html
就前段时间撸了两个18650充电器,TP4054方案,很一般。
作为合格的垃圾佬,手里有一大堆电子垃圾的充电IC是很合理的对吧
祭出老五家一块五的蓝牙耳机充电仓,二话不说拆IC

板上两个可以充电的IC一个是跟TP4054类似的线性降压充电管理芯片SD8017
查了一下比TP4054好一些

另一个颗是英集芯的IP5305充电宝芯片,也就是本贴主角了
立创找到芯片手册,顺便就按手册在立创里画将出来。
当然,中间有测量外壳尺寸的流程,略了

做的是4指示灯的版本,此电路板同时适配IP5305和IP5305T
这个方案外围不要太简单吆,最简化只需要2颗电容+1颗电感+LED就行,感觉比一众4056都简单一些。
充电最大能有1.2A的电流,关键是它手册里写了充电精度0.5%,之前做过5个
测试5个板充电截止电压分布在4.224~4.251之间(此处众仪303立功,也是刚买的它)

白嫖嘉立创又一单

焊接其实很简单,烙铁也能焊,但是我有铁板烧
可以看到图中指示灯板给我单独剪下来用了,飞线连接
单独灯板后边有照片,不剪下来也能正常亮的

剩下的问题是外壳开孔,我用了先进的Type-C接口
所以外壳需要改造一下

先钻两个孔

然后刻刀修好看点

塞进去试试,呃……,开大了呢,无所谓。

很好,合体试一下,弹簧里单独走了一根导线,以防止弹簧过流能力不足

灯板剪下来飞线连接好,控制好飞线长度,刚好从指示灯窗口露出来
给灯板贴一片泡沫双面胶,然后用刀片把led挖出来

试机看效果,可以

上次修蓝牙音箱的泓力电池友情客串: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6402-1-1.html

最后给预留的插针套一个XH2.54胶壳,完成外接测试接口的最终用途

PCB已发布在嘉立创开源社区嘉立创PCB地址
https://oshwhub.com/momololo/ip5305-ip5305t-4-deng-dan-chong-dian-fang-an-ti-dai-tp4056

网友:
黑色的油性笔来一支,把那个2.54胶壳涂黑更好看一点

网友:
弹簧里的导线用耳机线那种多股线会耐用点

网友:
这动手能力还不错

网友:
会打板diy起来好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淘宝上的电子垃圾再利用话说现在老五、老兰等等,这些的商品踩坑旅在升高

网友A:
单颗锂电池充电,有什么比较好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锂电池充电,有什么比较好的芯片吗?

各种充电宝芯片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锂电池充电,有什么比较好的芯片吗?

如果你想要充电电压和电流可调的话,我知道一款英集芯的IP5189T可以。不过充电电流最大只有2.1A。

网友:
充电能有1A就够用了

网友:
自从抽奖得几个论坛的充电器,再也没折腾

网友:
你这为了一碟醋还包了一锅饺子

网友:
这手艺 点赞,连接线最好用高柔性抗折线。伺服马达上的连接线就不错。

网友:
改造的很不错

网友B:
现在TB有种 5V 充放电一体板,一个芯片管充电和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TB有种 5V 充放电一体板,一个芯片管充电和放电

我知道啊。我用不上啊。

网友:
这做得不错,内在外在都挺好。

网友:
预留的座子过于凸出了,往里面去点更好....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要充电电压和电流可调的话,我知道一款英集芯的IP5189T可以。不过充电电流最大只有2.1A。 ...

感谢!就是想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