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首次打板暨手指无线鼠标搬板至富勒M65半成功

楼主(2025-01-08):
外壳来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654-1-1.html
内脏来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490-1-1.html
原理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640-1-1.html

先感谢@zhkrid帮忙画的天线,感谢@猪小呆帮忙打板...

昨天下午收到的,打开快递袋就见特色的JLC盒子,上盖有个洞,不知道是不是顺丰暴力的:

打开盒子,抽气热封袋包的PCB,浪费这么大盒子了:

拆开一看PCB厚度心里咯噔一下,感觉像是厚了,赶紧把原装主板拿来对比一下:

欣赏一下PCB正反面,我画的时候铺铜了,打回来没有(因为这个后面走了弯路),而且JLC介绍里好像写的过孔都覆盖绿油,这个板过孔跟普通焊盘一样裸着的:

拿新板往壳子里装发现装不进,然后拿原装的对比一下,发现果然中间开孔没对,当时也不知道咋量的:

没招,先拿第一张开刀,然后成功怼进去了,庆幸的是各个定位孔都完美对应:

有经验后拿第二张开刀,改成这样就能装进去了:

焊好元件(请无视渣渣焊工,0402太难焊了),DC输出小电容飞了一颗,随便找了一颗焊上了,LED电阻也飞了,随便找了个100欧的焊上:

注:红圈处走线切断了,后面刮开飞线焊起来了,绿圈飞线了一颗电容,原因是原来画的是6脚到地,实际上是12脚到地

完整了上机测试,不亮:

请出万用表检测发现DC-DC输出只有1.2V,百思不得其姐,换上了TO92的ME2188还是一样,然后扔那睡觉去了

今天继续,用万用表慢慢走线,最后发现是地线断了,原因是没铺铜,把绿圈部分飞上线就好了,仔细看黄圈也是因为没铺铜所以没连上,但红圈部分没连上焊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换回SOT23的DC-DC芯片,装好通电测试,发现滚轮、右键、中键都正常,左键没用(走线都没连上焊盘,有用才怪),关键来了,TMD移动方向是反的,这玩个鸡儿,只能重新打板了...

网友:
反就反可以锻炼逆向思维

网友:
我的富勒鼠标已经用了5年了,一点故障也没有,还是收的二手的。从前第一次拿起烙铁就是因为换鼠标微动,后来不厌其烦买了富勒的光微动,直到现在都还好。

富勒大概也没想到有人会抄它板吧。

网友:
牛掰了,再接再厉

网友A:
邪恶的力量,这么奇形怪状的板子我还真的不会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邪恶的力量,这么奇形怪状的板子我还真的不会画

同感,和你一样

网友:
厉害了~终于如愿以偿打到板了,这么久了,不容易啊!

网友B:
楼主: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

鼠标与你有什么故事?老鼠标里面你最在乎它什么?

为何要大动干戈一定要搬板修复它?

故事一定很精彩,期待

网友C:
干这个得上风枪

网友:
哈 执着到BT......

网友D:
想过孔盖油,不要使用穿多层焊盘来过孔。。。。。
工具栏找不到“过孔”,可以画条线,3击分成几2、3段,选中其中1段,在属性中选择层、让其和之前在不相同的层,即自动产生正确的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故事

鼠标与你有什么故事?老鼠标里面你最在乎它什么?

主要是手感还行,加上物理断电开关挺好用...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过孔盖油,不要使用穿多层焊盘来过孔。。。。。
工具栏找不到“过孔”,可以画条线,3击分成几2、3段, ...

我用Sprint Layout画的,好像没你说的这个功能...

二○二五年一月九日

网友:
鼠标都自己diy拉。。。给lz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这个得上风枪

直接在JLC做一个恒温加热台,很简单,小贴片放上面慢慢的回流烤。。省心。风枪搞这些太小的,肯定没有恒温台方便。

网友:
哈哈哈哈,笑ing,怎么会是反的?

网友:
鼠标这玩意,用久了,你会习惯

网友:
历经数月,还真的搞出来了。。。。

网友:
凭缘分刷到后续,还真抄板搞出来了

网友:
这个鼠标我有四五个,后来和罗技M215对比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