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听说步进电机不能拆?那就拆开看看吧^_^

楼主(2025-01-08):
还是拆开看看吧

网友:
感觉结构和电动车电机是反过来的

网友:
为啥不能拆?

网友:
这个我拆得不少,因为舞台灯光里边用的都是步进电机。
基本上坏的都是轴承。

网友:
有些步进电机拆开抽出转子后电机因容易失磁扭力会变小,一般情况尽量不要把转子抽出来,但不是绝对的,所以没必要不要拆。

网友:
没必要不要拆。

网友:
学习了,步进电机拆开抽出转子后电机容易失磁,扭力会变小。

网友:
不能拆的原因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分享。

网友:
拆了就退磁了,非常明显,不拆之前电机线短接后用手拧很大阻力,拆解后阻力变小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的电机都要有专用的驱动板,不是以前那种加电即运行

网友A:
没明白为啥拆了就会退磁,这科学么?
PS:搜了一下,好像有道理
[有一些步进电机是不能拆的,这类步进电机一般拆开后就会失磁,一般的永磁混合式步进电机使用了强磁铝镍钴材料,此材料是耐高温的,然而高温是不退磁的,在生产时候把厂家都会它充到饱和状态了,当时用户如果自己拆开了,磁路不再闭合,磁芯会减弱,想要重新使用就需要特殊的充磁设备,一般不是专业的人员,或者没有专业的设备是无法解决的

还有一种就是使用了钕铁硼材料的,这种步进电机拆开一般问题不大,一般情况下不会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为啥拆了就会退磁,这科学么?
PS:搜了一下,好像有道理
[有一些步进电机是不能拆的,这类步进电机一 ...

螺丝刀能用加磁器加磁也能退磁。拔磁芯时磁场变换出现退磁就能理解了

网友:
拆拆更健康

网友:
装回去还猛吗?

网友:
转子周围那4颗长螺丝是干嘛用的?

网友:
原来还真是不能乱拆,除非不想电机那么精准了或不想用了

网友:
拆了再说
反正是坏的

网友:
再装回去看看是否退磁?

网友:
石材雕刻机上的步进电机,见人家经常拆换轴承,并无多大影响

网友:
我非常怀疑这个不能拆的观点。
最好有人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