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更换读书郎Q7S平板电脑触摸屏

楼主(2025-01-08):
平板电脑触摸屏被孩子摔坏了,能用就是不好看,网上买了同款触摸屏,到货就换,开后盖,拆排线卡扣,卡扣外面还有金属罩卡着,可能预防平板掉地上把卡扣摔掉。螺丝很多不要放乱,最后剩个触摸屏粘在外壳上,我用电吹风加热,然后用刻刀边吹边撬,屏是碎了也下来了,拿出新触摸屏对好位置粘上即可,安装主板时发现排线位置差点,导致触摸失灵,后来排查发现是排线有一小段粘在胶下面了,还好粘的不深,松开螺丝就拽出来了,后来又无法开机了,最后我拔了电池排线又插上就都正常了,好了,换屏结束,最后全部安装恢复。

网友:
里面还满规整的嘛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平板价格不便宜,内部做工超预期,规整

网友:
感觉和苹果手机差不多了,都是L型主板了

网友:
拆机比iPad mini系列容易不少呢,以前练手都搞挂过几块原装的触摸屏

网友:
还好可以自己换,如果是一体需要换总成,那成本就高了不合算

网友:
17~18年的产品这个比苹果平板都贵!

网友:
小平板质量看着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