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闲鱼上看到的,K90KGY8S7C这颗粒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5-01-09):
查丝印单颗是128G BGA封装,他的容量是1T,16贴,单颗应该是64G,而且是tsop封装,明显对不上啊

求解惑

网友:
难道是假的???用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等大佬指点

网友:
焊脚还有连锡的

网友A:
假盘,别怀疑,犹豫一下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不自信。

网友B:
C位置电容居然是黑色电阻。。。老假盘了。
据说,这是某些企业为了骗取资金用来做抵押物的,可能当时验证时用的是几片真盘,然后大批量抵押时就开始掺水了。
哈哈哈哈哈,1T真固态什么价格?标称1T的假货什么价格?为了骗取小白,是不是芯片要多焊接几颗?甚至可能芯片是空die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
只能读ID看看

网友:
二手的最好别买!!颗粒寿命已经不多了

网友:
这个颗粒到底是哪种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位置电容居然是黑色电阻。。。老假盘了。
据说,这是某些企业为了骗取资金用来做抵押物的,可能当时验证时 ...

果然有猫腻,一下悟了,数据引脚下来应该是电容

网友:
明显的盖标片

网友:
刮刮乐盖标片

网友:
假货,板子假的,阻容假的,颗粒假的,空包弹。整个板子全是阻容,供电都没有……这几个盘每年都要出来溜达几圈…每次都换不同的人

网友:
知道你还问

网友:
这玩意显然是假的 之前差点上当

网友:
作假都不能做的像一点,pin脚还连着锡呢

网友:
大多数是不行的,假货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盘,别怀疑,犹豫一下都是对自己智商的不自信。

哈哈,说得对,犹豫一秒你就输了。

网友:
目测主控也是强行粘上去的,应该不是点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