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雅迪dmqs4830充电器,少一个元件,请问缺少的元件的型号和参数

楼主(2025-01-09):
雅迪dmqs4830-01充电器,西普尔制造的。本来是一个小故障,无奈充电器灌胶了,翘板子时不小心丢了一个小米粒(元件),当时未发现,试机时发现无法充电,不接220电只接电瓶指示灯不亮,重新检查才发现少了一个米粒,自己换上一个电容米粒,有48v电压输出,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个电容还是电阻?参数多少?先谢谢了

网友:
自己有实物都不知道,坛友怎么知道?
去胶里找下残渣,电容一般没字,电阻都有字。
实在不行,对于空焊盘,只有跑一跑电路图才能大体知道了。

网友:
电容,加个上去就行

网友:
有耐心除胶的都是大神,我现在看见胶就头痛,直接扔了

网友:
有输出说明修好了

网友:
看着像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加不加无所谓的,,

网友A:
加个10nf或者0.1uf试试看吧芯片也不知道是啥

网友:
虽然家里也有雅迪的电动车,但是真心帮不上,因为俺家领导的车是72V的充电器,去年7月末保修期内才去售后免费换新的

楼主:
谢谢坛友们了
我是业余爱好,晚上清理的胶,清理完后接着就清扫了,过了一天才发现缺少了元件。
上午发帖子的时候忘了写芯片的型号了,芯片是     sp45F004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10nf或者0.1uf试试看吧芯片也不知道是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10nf或者0.1uf试试看吧芯片也不知道是啥

芯片是sp45F0049-2

网友:
看线路不像是电容

网友:
灌胶最麻烦了

网友:
没问题去拔胶干嘛?手痒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容,这个只能画一下电路猜猜了

楼主:
给各位坛友汇报一下维修情况,已经修好了,小米粒我换上了个1k的电阻,我用50k可调电阻测试阻值,20k、10k、1k输出电压输出变化在1v之内,不敢短接。加负载输出59v。
谢谢各位坛友的帮助了。
谢谢

网友:
折腾除胶还挺费事的

网友:
灌胶的拆胶太麻烦了

网友:
按芯片型号找到了坛友的图片,基本一样,是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