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吸顶灯问题,第一次开灯不亮

楼主(2025-01-09):
吸顶灯用了几年不亮了,后换成了LED灯,这个LED灯有三个状态,打开开关,是暖色的光,关了再开,变成是白光,关了再开就更亮了(应该是暖光和白光一起亮)。最近发现问题了。就是第一次打开,不亮(看灯罩里面有些微光),再次打开就亮了(此时应该是白光)。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A:
我有个吸顶灯也是这样,黄光那一组有灯珠烧了,你拆开灯罩认真看下LED灯珠,把有黑点的或完全不亮的那颗灯珠换掉。也可以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逐个测量下看哪颗不亮(如下图),找出不亮的替换掉即可。

楼主:
感谢。回头拆下来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吸顶灯也是这样,黄光那一组有灯珠烧了,你拆开灯罩认真看下LED灯珠,把有黑点的或完全不亮的那颗灯 ...

昨天拆卸了,看了下,没有发现有黑色的。用万用表,所有的都点不亮(我的万用表有问题)。我怀疑是驱动器里的问题。因为第一档是所有的都发弱光,是不是表示LED就是好的?

网友:
暖色灯珠还能有坏的喽!

网友:
万用表打二极管挡位,一个一个量黄色的灯珠,至少是两个灯珠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拆卸了,看了下,没有发现有黑色的。用万用表,所有的都点不亮(我的万用表有问题)。我怀疑是驱动器 ...

没上图,不知灯珠用的哪种?现在吸顶灯用的灯珠有高压的,万用表只能点亮3V常规的,6V、9V的点不亮,需要用可调电源来测。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改变电源驱动与灯板的连线,来判断一下是灯板还是电源驱动有问题。常见双色灯板是共正极的,连线是白/接正白负极、灰/接正极、黄/接暖白负极 三色。一般电源驱动和灯板上有标识。将白/接正白负极、黄/接暖白负极 两线在电源驱动处互换一下,如果第一次开灯不亮,第二次暖白,第三次全亮,说明电源驱动有问题。如果第一次开灯正白,第二次灯不亮,第三次全亮,说明灯板有问题。你这种第三次再开就更亮了(应该是暖光和白光一起亮)情况,大概率的电源驱动有问题,控制第一路的那部分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情况大多是LED灯珠有坏的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挨个测量暖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