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 插电自动开机,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25-01-09):
卖家描述是:

电池改为超级电容,插电自动开机。可以放在车上用,不用担心夏天电池的问题。
如果想用电池的,把电容线断开安装电池即可。

"开机短接不行,会重新关机的"
"加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STC单片机"

网友:
现在很火的三星手机改电视盒子的技术应该也是这样,具体原理我说不上来

网友:
空调格力的我玩过,模拟按下AUTO键实现来电自动开机,普通空调用于机房

手机的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
开关并个电阻